断线的寻找

楼主(2015-09-11):
在一个信号电路中,如果有断线,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断线跑线路肯定跑不通的,也不知道是哪里断线了,如果有这种情况请问下高手们你们会怎么做?

网友:
除去有经验的老师傅可以通过经验知道这个条线应该去哪里。。 其余的好像没什么好办法。。。只有放弃

网友:
没有图纸没有经验难难

网友:
你可以用万用表对这连接  相同的地方 那说明路线是相连的你可以这样尝试着跑线

网友:
这要看断在哪个位置

网友:
这个要查图纸才行,但有些电路大同小异,要看你跑到那一块了

网友:
没经验没图纸点位    就放弃吧

网友(2015-10-11):
貌似这个确实有点难度了、等待大神来解答下。。!

网友:
慢慢跑线咯

网友:
这个好想要看图纸啊

网友:
这只有找眼神好的慢慢找了!!反正我是直接飞线呵呵

网友:
有图纸就好找一些    没图纸那你就只能漫长的跑线多麻烦的

网友:
知道开始和结束,可以飞线,不知道没图纸就只能放弃了

网友:
可有些圖紙就是找不到……

网友:
請問大大都是去哪兒找的?

网友:
按时序来,哪个电压没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