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手机如何在外表看型号

楼主(2015-09-11):
好多
手机
都是在电池下面有型号,小米的不知道如何看哦
小米手机

网友:
小米1电池仓有型号,小米2,2012的是2,2013的是2s,2a的闪光灯在摄像头下面,米3米3直接看样子

网友:
小米就那么几款,我觉得三星、酷派、华为才是傻傻分不清

网友:
这个不好看喽,都是改下配置,换个名字整出来的

网友:
照样子后,淘宝网上搜一通,、估计也行吧

网友:
我是看他们用进网许可那个201几的那个号就能知道具体的型号的 我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
看那个201几的号,然后上百度查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有的有 有的木有

网友:
小米的看外形就可以区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