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突然黑屏了

楼主(2015-09-11):
HIS Radeon HD 4850显卡突然点不亮了,显卡风扇在转,有开机系统音乐,各位大神求解

网友:
不会是显示器坏了吧,

网友:
GPU或显存虚焊了吧

网友:
新卡?????有保找厂家,没保就焊一下看看

网友:
重新拔插 擦擦金手指

网友:
显示器没坏,插板载显示正常,金手指也擦了,仍然点不亮。

网友:
放另外一台机子试下

网友:
难道是驱动丢了,重装试一试。

网友:
先换显示器判断故张

网友:
应该是GPU或显存烧了,先测一下显卡上的各路供电。

网友:
楼主,是不是有正常的进入系统音乐声音啊?

网友:
风扇转的很快是不是GPU坏了

网友:
显卡修得很少

网友:
新人请问:GPU是什么

网友:
黑屏的时候测一下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就是!!开机声音都出来了显示器黑屏就不单单是显卡的问题了,换个显示器看看!!!

网友:
烧了吗,我以前的都是这样

网友:
门电路坏了把

网友:
你可以看下南桥跟PCI巢之间的 0欧电阻坏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