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脚运放的引脚定义

楼主(2015-09-11):
358这种八角的运算放大器的引脚定义是固定的 吗?求高手指点一下,UP610358这个运放的引脚定义说下吧,,高手啊,大神啊。、帮忙啊

风神一笑 -3 型号都没看懂直接发帖?

网友A:
同相+极大于反相-极输出端输出高电平,相反当反相-极大于同相+极输出端输出低电平

网友:
你真觉得这个UP610358是运放? 我怎么觉得是供电芯片  还是去百度一下的好 到处都有

网友B:
UP610358这个是运放吗?

网友:
发帖的时间可以百度N次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UP610358这个是运放吗?

358   324 一般不都是运放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同相+极大于反相-极输出端输出高电平,相反当反相-极大于同相+极输出端输出低电平

就是不知道哪个脚是同项哪个是反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不知道哪个脚是同项哪个是反向

上百度查数据手册一目了然

网友:
up的运放 我还没见过额

网友:
引用 网友C:
358   324 一般不都是运放吗?

你这完全是断章取义啊!LM358   LM324  才是运放。

网友:
找芯片PDF资料就行呀

网友:
是UP6103S8把?楼主你眼睛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