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 悍马HA10-DELUXE不触发,求思路

楼主(2015-09-11):
待机电压正常,开机PWR+ 针脚电压5.014V正常,看了IO型号 为:W83627DHG  时序是68 67 73 72
、测68 脚电压5v,按开关的时候有5v-0-5v 的跳变,正常。
、67脚3v 按开机键无跳变!不正常!未发出信号通知南桥;
请问下这下该重哪里查起,还是IO坏了?
求思路。。。。。

网友:
好多条件都没有查呀,,,

网友:
这种主板基本换IO就好了,只要南桥没问题

网友:
这很明显了,不被拉低  直接把芯片换掉  83627很常见

网友:
先查io供电。有的话换io。。再不行就南桥了

网友A:
IO待机供电、RSMRST得正常才会触发,其次挑开67脚,如果满足前面提及的条件且此脚仍未跳变,换IO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待机供电、RSMRST得正常才会触发,其次挑开67脚,如果满足前面提及的条件且此脚仍未跳变,换IO

多谢提醒,看过资料  3VSB为61脚,经测量电压为0.83.偏低,跑线 连到一个3A00 5脚芯片,测后面电压为5V,说明后续电压正常,换了3A00就好了 维修结束。

网友:
不触发首先先看下开机真有无电压跟南桥旁边的晶振有无压差你这直接找上IO了??

网友:
多谢各位, 板维修结束 一个为3A00 芯片5V转3.v3不良,导致电压偏低,换了就好了。附加图

网友:
换IO    刷BIOS、   试试

网友:
查IO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B:
楼主是如何查找到这个芯片坏的,有相应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如何查找到这个芯片坏的,有相应图纸吗

台式机可以跑线路的。都可以跑出来的,笔记本就不好跑了。

网友:
IO只是起到开关作用,3V一般是外部上拉的,IO条件不仅仅4个脚,而且你其它的条件测完了?RTCVCC,SUS等等,没测完怎么会触发

网友:
修好了就行,楼主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