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Pad e520掉电

楼主(2015-09-12):
自己清灰,重启机器发现屏暗了
,去维修后亮度只能是最高,无法调节,而且半小时准时掉电。去维修说要换主版才能解决掉电,那位大神能提供下解决思路。谢谢

网友:
杀BIOS
E520 独立2显存 lgg-1 mb 10292-3 48 4mi04 031 bios.rar

网友:
唉,又是清灰搞的,个人建议你找个专业维修点修下吧,免得把故障扩大

网友:
LZ 我认为你应该听维修站的 或者寄给【迅维】花点钱维修 不过我估计第二套方案 你也会多疑 毕竟你是清灰都自己清的人

网友:
清灰有时候人体带静电很容易击穿零件

网友:
定时掉电出了温控,搞bios

网友:
可能手上有静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