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故障了,求助,现在手头没有万用表。

楼主(2015-09-12):
电源故障了,求助,现在手头没有万用表,无法测量。
故障电源,绿黑短接,风扇不转,拔出镊子的瞬间,风扇会抖动一下,接主机,按POWER无任何反应。
电源闲置2、3天,奇迹般的又能用了,然后用1、2天又会故障掉,这是什么毛病啊?

网友:
不稳定不建议再用了,容易烧东西

网友:
连万用表都没有,建议楼主还是找专业的......

网友:
哪个维修人员的万用表都不止一块。没有万用表只能修手电筒那类“家用电器”。

网友:
电源里面是不是虚汗了,或者有什么东西不良了

网友:
这不稳定,建议换个吧

网友:
楼主你还是找专业人士看看吧,里面高压不是好玩的,再说了我说是接触不良,你没有表能搞好吗?

网友:
楼主交给专业人士吧,电源不适合没表的初学者.......

网友:
这很明显是电容容量不稳定。换电容吧。如果是一般电源就扔了吧。

网友:
我也觉得应该是电容部分有问题,不过还真是要具体用表测量一下才知道哦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找专业人员吧,修电源有风险.....

网友:
楼主是小白啊?没表也想修电源。

网友:
万用表都没有,怎么修?买个新的吧。

网友:
电容鼓包的多,拆开看看呗1

网友:
没工具想做事,兄弟你太行了,买个表不花多少钱吧,只要你别乱用,做好保养,随便一个品牌的都能最少用个2---3年

网友:
赶紧的,弄个万用表,如果不带电容测量的,再配个电容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