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功HP15电磁茶炉提示EO维修一例(转贴)

楼主(2015-09-12):
故障:放上配套茶壶按开机就提示E0
     由于查不到E0提示的故障代码,在网上有的说是电压过低(错误的),查VIN电压2.85V基本正常,按内部故障查了一遍相关电路无果。此电磁茶炉有两个线圈盘,两个线圈盘共用一块电路板,线圈盘之间用一个五脚双触点继电器切换,拆下继电器所在电路板,发现继电器一脚严重虚焊,补焊通电试机故障排除.

网友:
修好这个收多少钱呢

网友:
自家的吗??

网友A:
   我的高压锅压力开关坏了 不敢自己换

网友:
虚焊长什么样子

网友:
我估计修好就40

网友:
很不错的,观察很仔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高压锅压力开关坏了 不敢自己换

试一下吧,细心点,记住线的位置,知道哪个件坏了就好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一下吧,细心点,记住线的位置,知道哪个件坏了就好修了

看网上说 好像换上去 还得用压力表测  奶奶的 我怕 调不好 出人命啊 哈哈   算了 让别人挣点钱吧

网友:
这也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qweryuiopasdfgklzxcvbnm,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

小心斑竹禁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