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伟达单桥AMD的板子,二代内存的时钟信号点电压不正常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9-12):
请教各位前辈,英伟达AMD单桥主板,精英NFORCE6M-A V3.0。现在是点不亮。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90087-1-1.html——这是故障表现的求助帖,但是,呵呵,基本上无人问津。主板各大电压都测了,应该算是正常吧。没有诊断卡,没有示波器

内存的8个时钟信号点电压全都不正常。在插内存的时候0.3-1.2V之间跳动。测试一个另一个牌子的英伟达单桥amd正常的板子,这些电压值是稳定的0.9V左右。

其他内存电压测量结果:
+3.3V     238脚    正常
+1.8V      64脚  184脚   正常。其他没仔细测,相信也差不了。
0.9V    之前主板处测量   正常。1脚,0.9V。           正常。

系统管理总线SMB  MEM SDA:119 脚和SMB  MEM SCL:120 脚      3.3V  正常。
8个时钟信号点,资料说这里应该是1.1V。全都不正常。反映在:电压在0.3V-1.25V之间跳动。有些时钟脚在05-0.7V跳动。

断电,拔下内存,测电阻:
系统管理总线:SMB  MEM SDA:119 脚和 SMB  MEM SCL :120 脚  电阻一致。   正常。
64根数据总线:阻值完全一致。                                                                               正常。
16根地址总线:阻值完全一致。                                                                               正常。

电路图,似乎这8个时钟信号是通到CPU的?那应该是CPU的工作条件缺少了还是桥这边缺少某信号呢?CPU和桥现在通电摸散热器都有正常的温度。拔下内存通电,主板小喇叭会报警。

USB口两根数据线的阻值,都是一样的,没短路,阻值应该是正常的。USB的正极和地,也没有短路。
PCI口的所有AD线的阻值,全都正常。
测PCI的A15复位脚,有3点几伏的电压。碰一下主板的复位两个针,它有到0伏的跳变。这应该算是复位正常吧?
主板官网的3个BIOS都试过,无效。
CPU换过,无效。而且此CPU在别的板子上完全正常。

请各位前辈指点。谢谢!
此板的电路图:直接复制这个链接不用扣分就可以下载: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OTMwNTE2fDhiNDJjOTk0OGY0ZTRkNjA4OGNjODAzODdlMDg0NTkxfDE3Njc1OTg2ODI%3D&request=yes&_f=.pdf

网友A:
NV单桥的  直接干桥就是了 ,干死了换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V单桥的  直接干桥就是了 ,干死了换板

此板是雷击板,之前不能开机,拆下网卡芯片后可以开机但是点不亮。除非桥坏,应该不存在桥虚的可能。测试了几乎所有的数据线,阻值全都一样且无短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此板是雷击板,之前不能开机,拆下网卡芯片后可以开机但是点不亮。除非桥坏,应该不存在桥虚的可能。测试 ...

雷击的也有把桥给搞死了的。换个板才多少钱嘛,客户完全答应

网友C:
测哪的数据?不插内存会报警  插上内存不报警  那就是检测到内存了,但是还是没过的样子 要打内存的阻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雷击的也有把桥给搞死了的。换个板才多少钱嘛,客户完全答应

前辈,这是人家不要的板子了。因为我现在仅仅是初学者。所以想试着修一下然后加深印象加深理解,所以才这么折腾的。如果您有时间的话,还请多指点几句,谢谢了!我上一个表述这个板故障的帖子,几乎无人问津。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哪的数据?不插内存会报警  插上内存不报警  那就是检测到内存了,但是还是没过的样子 要打内存的阻值

内存的64根数据,两根总线,还有16根地址。之前还把PCI的数据线都测过了。那些成对的,阻值都是一样的。也没有短路。现在就是那8和时钟信号电压一直来回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前辈,这是人家不要的板子了。因为我现在仅仅是初学者。所以想试着修一下然后加深印象加深理解,所以才这 ...

你是想加深印象的话   那得从供电、时钟、复位、到软启动一步一步的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加深印象的话   那得从供电、时钟、复位、到软启动一步一步的查。

我已经查了,就在这个帖子开始说的那个链接里。关键电压都查了。复位也早就看过了。我查的所有地方,只有内存时钟这不正常。是我还有地方没检测到。但是是哪里没有检测到我不知道。我也不是说一上来就问某某板某某故障是怎么回事。该量的,我都量了。

网友:
进来看看 学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查了,就在这个帖子开始说的那个链接里。关键电压都查了。复位也早就看过了。我查的所有地方,只有 ...

内存时钟是那个发出来的,14.318的时钟芯片。查时钟芯片的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时钟是那个发出来的,14.318的时钟芯片。查时钟芯片的条件

谢谢指点!我在此板的电路图上看,内存的这八个时钟信号点好像是进到CPU里了。这里是我理解错误吗?

网友:
坐下桥吧 。

网友:
雷击的板子,所有PCI和内存的地址,数据还有USB的阻值都量了,完全正常。除非桥坏。按说,不存在虚的可能。

网友:
是不是CPU的工作条件缺少了?或者桥的某些应该给CPU的信号没有送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此板是雷击板,之前不能开机,拆下网卡芯片后可以开机但是点不亮。除非桥坏,应该不存在桥虚的可能。测试 ...

确实是只有怀疑桥的问题了  老师说过 NV单桥集成了时钟

网友D:
我有一块和你的一模一样的主板。需要时,我可以给你提供比较的数据。

网友:
我自己猜测的,不知道有没有道理:  PCI处的复位脚在触碰复位针的时候有正常的电压跳变。PCI-E的复位我待会量一下。有正常的复位是不是可以说时钟是正常的呢?有没有可能是桥给CPU的某些信号出问题造成CPU这不正常?或者CPU自己这里缺少了某些电压或者必要的信号?现在拔内存有报警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是只有怀疑桥的问题了  老师说过 NV单桥集成了时钟

我自己猜测的,不知道有没有道理:  PCI处的复位脚在触碰复位针的时候有正常的电压跳变。PCI-E的复位我待会量一下。有正常的复位是不是可以说时钟是正常的呢?有没有可能是桥给CPU的某些信号出问题造成CPU这不正常?或者CPU自己这里缺少了某些电压或者必要的信号?现在拔内存有报警声。

网友:
显卡PCI-E的A11脚复位不正常。始终在0-3.3V跳动。按住复位针,保持0V,松开就继续跳。正常应该是稳定的3.3V。复位时0V。
B5  B6 SM总线是正常的3.3V

网友E:
内存时钟,AMD的是CPU发出的,CPU座虚焊。跑线。
A11复位,没有高电位。英伟达的复位都是桥发出的,桥虚焊。

网友:
应该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内存时钟,AMD的是CPU发出的,CPU座虚焊。跑线。
A11复位,没有高电位。英伟达的复位都是桥发出的,桥虚焊 ...

谢谢指点!有没有可能是桥的某些条件不够造成它工作不正常啊?绕来绕去的我都蒙了。BIOS是八脚的。那几个电压一直来回跳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内存时钟,AMD的是CPU发出的,CPU座虚焊。跑线。
A11复位,没有高电位。英伟达的复位都是桥发出的,桥虚焊 ...

虚焊应该可以排除了。是雷击板。难道真的是桥挂了……

网友E:
BIOS那几个电压一直来回跳动:
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内存时钟,AMD的是CPU发出的,CPU座虚焊。跑线。
A11复位,没有高电位。英伟达的复位都是桥发出的,桥虚焊 ...

看来应该是桥给CPU的复位信号也不正常引起了CPU的时钟这不正常。肯定也是复位的高低电平来回跳。所以CPU时钟这的电压也来回跳。虚焊几乎肯定可以排除。但是,在PCI口上测复位电压是符合要求的啊。难道桥内部的几个复位电路只是坏了一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E:
BIOS那几个电压一直来回跳动:
参数!

八脚的BIOS。此坏板待机时1脚3.3。7,8脚3.3。其他都是0V。开机后,1脚1.1-2V跳动。2脚0.7-1.8跳动。3脚3.3。5脚0.5-0.8跳动。6脚0.6-0.9跳动。指针表量的大约值。MF47。

网友B:
引用 网友E:
BIOS那几个电压一直来回跳动:
参数!

参考正常的英伟达单桥板测量,待机时1/3/7/8都是3.3。开机后,1/2/5/6脚电压只跳一下,然后就稳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参考正常的英伟达单桥板测量,待机时1/3/7/8都是3.3。开机后,1/2/5/6脚电压只跳一下,然后就稳定了。

正常板5/6脚开机后从0到0.9左右跳一下,然后回0V了。但是这坏板,始终来回跳。

网友F:
单桥很贵还不如换板子,拿来练手要换桥,这练手难度确实有点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单桥很贵还不如换板子,拿来练手要换桥,这练手难度确实有点高

就是就是啊。看来希望不大了。

网友E:
BIOS 1脚 CS# 待机时高电平,开机后是跳变的,跳变时说明在读取BIOS数据。这是一个重要引脚。
打2脚,5脚的对地阻值,看跟正常板子一样不。3脚是WP#写保护,开机应该是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E:
BIOS 1脚 CS# 待机时高电平,开机后是跳变的,跳变时说明在读取BIOS数据。这是一个重要引脚。
打2脚,5脚 ...

谢谢指点!2脚和5脚的对地电阻刚才量了一下,正反对地电阻和正常的板子应该都是一样的。是另一个不同品牌的英伟达单桥AM2+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BIOS 1脚 CS# 待机时高电平,开机后是跳变的,跳变时说明在读取BIOS数据。这是一个重要引脚。
打2脚,5脚 ...

但是3脚量另一个正常的板子,待机时候就是3.3V,开机后3.3V不变,而这个故障板,待机的时候是0V,开机后才有3.3V。

网友:
可能,真的是桥坏了……

网友:
应该是桥本身,几组复位电路,部分不正常。PCI的复位完全正常,可是PCIE的就不正常。同理,CPU的复位肯定也不正常了。泄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块和你的一模一样的主板。需要时,我可以给你提供比较的数据。

您好!谢谢您!这是我发的另一个关于这板子的新帖:再次发帖,英伟达单桥主板点不亮的奇特表现!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91743-1-1.html
(出处: 迅维网_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能不能麻烦您有空的时候帮我看下这个主板在有内存有CPU的时候,待机状态下,BIOS芯片的3脚有没有3.3V的电压?我这个板子待机时候没有,只有开机了有3.3V。我量了一个别的牌子的英伟达单桥AMD主板,3脚待机时候也有3.3V。谢谢!

网友D:
今天没时间了,明天我测一下,发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没时间了,明天我测一下,发上来

行,谢谢!等你有空的时候就行!谢谢!

网友:
测一下CPU的复位相关。

网友:
依然是个迷。

网友:
已修复,结贴。

网友G:
楼主挺给力哦 测得挺全面的,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挺给力哦 测得挺全面的,值得学习

哎,一个破板子,这么折腾,还不就是因为相关的知识不够。这就算一个学习的过程吧。

网友H:
诊断卡没有你怎么修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诊断卡没有你怎么修板子?

测量了很多地方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诊断卡没有你怎么修板子?

测量了很多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