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1961WC

楼主(2015-09-12):
联想L1961WC,接信号线没有显示,不接信号有LENOVO的LOGO画面,求驱动板一片

网友:
先看一下VGA旁边的三极管,二极管是不是二坏了

网友:
打一下VGA的RBG和行场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驱动板主芯片

网友:
X宝上找找,

网友:
不可以修吗,,接口有问题

网友:
直接改个通用的驱动板就OK了

网友:
是不是触摸按键的,不是的话改通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