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 H61MLV2 REV 8.2 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5-09-12):
映泰 H61MLV2 REV 8.2 不出CPU供电

没有电路图 是维修的一大障碍

ISL6363 CPU供电芯片

管被拆了,拆 管

你好! 我是越南人

网友:
找一个报废的主板,把管子装回去看下先,如果ISL6363也被人拆了,不可以通电,要装上去才可以通电

网友:
管被拆了,拆 管

网友:
放弃吧JHGKJGKJ

网友:
台式主板修起来有点麻烦

网友:
换那个芯片试试   不行的话就放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