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碰到个最蛋疼的问题,MAG显示器黑屏

楼主(2015-09-12):
大神们,碰到个最蛋疼的问题,赶紧过来指点下
客户一显示器,下雨天正常,不下雨,2个多小时黑屏,指示灯亮,关了开关,在打开,又能管几个小时,,,

网友:
在线坐等大神

网友A:
这样的问题最麻烦,直接加个高压板试几个小时,或者改成LED

网友:
灯管或者高压板,要不改装一个高压板测试。

网友:
直接去保护

网友B:
黑屏时你要按故障去分析,是背光还是供电还是驱动板。哪有那么多大婶。手勤点。还是不难修的。和天气有关还是没听说过,本人也觉得扯蛋

网友:
你首先要分清楚是供电没有了,还单是高压板和灯管这些的问题,先看一下电源板这边的电容是否有问题

网友:
直接改个高压板上去,万事大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黑屏时你要按故障去分析,是背光还是供电还是驱动板。哪有那么多大婶。手勤点。还是不难修的。和天气有关还 ...

关键下雨天,一天都没事,好天了,2个半小时左右一定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问题最麻烦,直接加个高压板试几个小时,或者改成LED

我准备改个高压板,可是里面太狭窄,等会慢慢研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键下雨天,一天都没事,好天了,2个半小时左右一定黑屏

我觉得应该是灯管老化了或者高压包漏电了,或者是灯管绝缘破损有轻微打火

网友:
会不会是因为下雨天温度低就正常,温度高了就不行

网友:
直接和客户说是显示器灯管老化  改LED 简单干脆~收费又高

网友:
要看到黑屏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
灯管坏的可能性最大,先用灯管代换试一下。

网友:
明显的灯管啊。老大去保护吧。

网友:
是不是有东西虚焊,把所有接点补一下看看

网友:
大电容旁边那个迷你50V电容代换试试。曾经遇到过一个方正就这个毛病

网友:
一,把高压板部分的电解电容全换掉,二,改高压板

网友:
换灯管a !shishi ba

网友:
换灯管吧,灯管有老化

网友:
一般都是灯管线断了,拆开屏一看就知道了,有时候开一天也不一定出故障。。

网友(2015-10-27):
本人也碰到过类似于这样的问题。
客户拿来5台显示器 三星的型号是p2770 b2770 2种。
故障是:冷机开机没问题,等机器热了之后就会出现自己开关机,反复的开了关关了开,刚开始以为是灯管打火导致高压输出不稳定引起的,后来换了灯管,4根全部换了。不行!换高压,不行!换驱动板!还是不行 我也是醉了,修了十几天问题依旧,最后客户拿走了、。。。。到现在也没研究出来为什么,难道是屏坏了?不是电源问题。因为是外接的,用的是维修电源.14v5的,工作电流大概就是稳定在3.0a左右。

网友:
顺便说一句,记得修好给我说一声。

网友:
有没有换过灯管

网友:
高压  灯管。

网友:
检查是否有焊点虚焊了

网友D:
给不给具体的讲一下,怎么样去保护,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给不给具体的讲一下,怎么样去保护,谢谢

去保护前先看看灯管好坏  都是好的就去保护 去保护要看高压芯片是什么型号  再去查那个是保护脚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去保护前先看看灯管好坏  都是好的就去保护 去保护要看高压芯片是什么型号  再去查那个是保护脚就可以了

意思是找到保护脚,后断开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意思是找到保护脚,后断开就行了。

有的是断开 有的是接地  不过一般是接地

网友:
断掉开关板试试

网友:
666666666666阿兄弟 你换根屏线试下 不行就换主板

网友:
可能是灯管老化了 ,然后看看电容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