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1961WA 显示器 通电指示灯橙色,无信号的维修一例

楼主(2015-09-12):
显示器品牌:联想L1961WA
故障现象   :通电显示完LENOVO后指示灯亮黄灯,提示无信号。
判断故障   :驱动板问题, 应该是没有接收到主机发送的信号。

1.拆机,品牌机的壳就是好。

2. 拔下灯管 及 屏线。。。。。

3. 拆下驱动板,先观看

4. 发现问题。 VGA接口的信号输入处 有一三极管烧坏!

5.找同类驱动板,或者 相同电路部分的 三极管换上均可

6.换好之后   顺便测下周边的 二极管 和 保险  均正常之后  上机 通电

网友A:
毫有参考价值,如果想分享就说清故障原因,分析一下。。。这样发出来没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毫有参考价值,如果想分享就说清故障原因,分析一下。。。这样发出来没什么意思。。

三极管烧坏不是故障原因?

网友:
可以了,故障比较明显。前两天手里一台15寸,VGA线路都烧了,费点力气还是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烧坏不是故障原因?

我晕,楼主这样说都没有说清楚呀,还要怎么说,是不是要上电路图挨个分析才清楚呀

网友:
这个三极管是作什么用的?

网友:
我觉得是行场信号的,

网友:
学习了,现在驱动板坏的越来越多了

网友:
写的不错 挺清楚

网友:
没有信号,就是驱动板,驱动板上找问题!点赞,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