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HDX 8000视频会议主机系统谁修过出来解答一下

楼主(2015-09-12):
前几天接了一台HDX 8000视频会议小主机 故障 不通电开机无反应,检查电源坏,修了半天没修好。和普通的P4电源接口定义对比了一下电压输出一样,于是用普通P4电源改装了一下 接上后可以正常开机 就是不显示 按照后面的接口接好线 用笔记本切换 显示器始终不显示 不知道怎么回事  遥控器按了也没反应 不知道该怎么修了、谁修过出来解答一下

网友(2018-01-27):
我这几天修到一台,也是电源烧坏了,我将电源修好了,开机后外接显示进去正常,过几天又不显示了,不显示了,这个机器可真不好修,美国佬的机器设计的好复杂,好几块板,我将所有板拆下来重装了下,又显示了,不知道稳定不。折腾死个人。

网友:
我的改好了呵呵  当时在我这不显示 带到客户那边好了 可能我不会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