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IPAD1 触摸乱跳

楼主(2015-09-12):
     一台IPAD1 显示屏坏,换完显示屏发现触摸屏只有一半能用,另一半不能用,于是和客人沟通后再次换触摸屏。
换完触摸屏以后客人拿回去只用了10来天就出现不触摸触摸屏,也出现触摸乱跳的现象。拆机加焊了下触摸接口OK,
试了连天完全OK,于是交给客人,客人拿回去用了10来天又出现触摸乱跳的现象。救助下大家,这就是触摸屏问题还是主板问题呢?

网友:
这个……这个……这个……,要不换个触摸芯片看看?

网友:
  平时多准备点儿料板   淘宝买。。或者叫人从华强北调货。。还有迅维母校淘宝购买

网友:
确定;屏没问题  那就是主板  IC      更换 应该会好的

网友A:
是MINI1还是IPAD1?你确定IPAD1还有修的必要?

网友A:
乱跳是触屏没绝源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MINI1还是IPAD1?你确定IPAD1还有修的必要?

是IPAD1,客人要修,钱都已经收了,难道还退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乱跳是触屏没绝源好

能不能说仔细点,触屏哪里的绝缘没做好,请指点

网友:
楼主粘触摸屏用的什么胶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说仔细点,触屏哪里的绝缘没做好,请指点

查看排线有没有破损折断,再把触屏和液晶分开看还会不会跳,一搬是触屏线路导电引起,MINI触摸了经常了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