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黑屏没有图像显示的11种常见故障解决办法

楼主(2015-09-12):
  最近在维修工作中经常遇到显示器黑屏故障,有的是刚一开机就黑屏,有的是在使用过程中显示器突然黑屏。出现这种黑屏故障,有可能是显示器的原因,显卡的原因,或者主板的原因,甚至有可能是最简单的没有接好VGA视频信号连接线的原因。
  针对显示器黑屏没有图像显示这个问题,我搜集整理了一些网上的处理办法,供大家学习。
第一步:
  当显示器黑屏没有图像显示时,首先检查主机电源是否插接良好?电源的风扇是否转动?主板上电源指示灯、硬盘指示灯是闪否亮?
因为,主机电源不工作或主板没有供电,显示器在没有接收到信号时,当然就不会有图像显示的。

第二步:
  检查显示器的电源是否插接良好?如果你的显示器的电源开关是轻触开关时,当你给显示器加电时,应该会听到轻微的"辟啪"声,这时可判断显示器的开关电源电路良好。
  再检查显示器的电源开关是否已经开启?显示器的电源指示灯是否亮?当用手靠近显示器屏幕并慢慢移动是否有"咝咝"的声音,同时手上的汗毛有被吸起的感觉,这在检查显示器高压电路是否正常工作了。

第三步:
  如果确定显示器已经加电了,且有高压产生时,继续检查显示器的数据线接头与显卡的信号输出接口是否接触良好?是否有松动?再拔下插头检查一下,D型接口中是否有弯曲或断针或者有大量污垢。
  这是许多用户经常遇到的问题,在连接D型插口时,用力不均匀,或忘记拧紧接口的固定螺丝,使接口松动造成接触不良,或因安装时方法不当或用力过大,使D型接口内有断针或弯针,以致造成接触不良。

第四步:
  打开机箱检查显示器卡安装是否正确?与主板插槽是否接触良好?显卡或插槽是否因使用时间太长而积尘太多,以至造成接触不良?显卡上的芯片是否有烧焦、开裂的痕迹。
  当因显卡原因导致黑屏时,计算机开机自检时即有一短四长的"嘀嘀"声提示。安装显示卡时,要用手握住显示卡上半部分,均匀用力插入卡槽中,使显卡的固定螺丝口与主机箱的螺丝口吻合。未插正时不要强行固定,造成显卡扭曲。
  如果确认安装正确时,可以取下显卡用酒精棉球擦拭一下插脚的金手指或者换一个插槽(只能对于PCI显卡)安装。如果还不行,只能换一块好的显卡一试下。
  如果还不行,在确定显卡完好时,还要考虑显卡与主板的兼容性。最好查一下相关的资料或问一下网友。

第五步:
  检查其他的板卡(包括声卡、解压卡、视频捕捉卡)与主板的插槽接触是否良好?注意检查硬盘的数据线与硬盘的电源线接法是否正确?更换其他板卡的插槽,清洗插脚。
  这一点许多人往往容易忽视。一般认为,计算机黑屏是显示器和显卡问题,与其他设备无关。实际上,因为声卡等设备的安装不正确,导致系统初使化难以完成,特别是硬盘的数据线与硬盘电源线插错,容易造成无显示的故障。

第六步:
  检查内存条与主板的接触是否良好?把内存条重新插拔一次或者换个插槽试试,或者更换新的内存条。如果内存条出现问题,计算机在启动时,会有连续急促的"嘀嘀"声。提示音会因为主板不同而不同。

第七步:
  检查CPU与主板上的CPU座接触是否良好?因搬动或其他因素,使CPU与SLOT1插口或SOCKE370插座接触不良。最好用手按一按CPU或取下CPU再重新安装一次。

第八步:
  检查CPU外频,倍频,内存的频率等的跳线或CMOS中的设置是否正确。对照主板说明书,逐一检查相关跳线,顺序为"CPU外频跳线-CPU倍频跳线-内存频率跳线"。

第九步:
  检查CPU的电压是否设置恰当。设置CPU电压跳线时要小心,一定要与CPU的工作电压相符。八和九这两步对于一些组装机或喜欢超频的用户在出现黑屏时要仔细检查。

第十步:
  检查CMOS参数设置是否正确。如果您的电脑装有两个显卡,你在CMOS里设置的是第一个初始化PCI显卡,而你的唯一的显示器接在AGP显卡上,当然显示器是不会亮的。

第十一步:
  检查主机和显示器所要求的工作环境是否符合?工作电压是否正常,环境温度是不是过高等。除了按上述步骤进行检查外,还可以根据计算机的工作状况来快速定位,如在开启主机电源后,可听见"嘀"的一声表示计算机自检完成,如果此时硬盘指示灯不停地闪烁,则应在第二步至第四步检查。

  以上所讲的11种检查方法是基于显示器本身无电气故障,即开启主机电源后显示器的电源指示灯由绿变黄但显示器黑屏没有图像显示。
总结内容,仅供参考

网友(2015-10-18):
显示器哪来的C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