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85 刷BIOS通病,探讨如何解决

楼主(2015-09-12):
Y485 版号:LA-8641P 论坛里的BIOS 都说是好的,但是有的刷上可以亮有的不显示,亮机的BIOS进CMOS设置硬盘模式后就不亮了,找了一台一模一样没问题的机器 BIOS备份下来 刷上也是不行,但是把好机器的BIOS芯片直接换上去 就可以了,

很郁闷不知道大家可否遇到这个奇葩问题,谁有一次性能解决的BIOS呢 共享一份,感激不尽

网友:
现在的BIOS越来越诡异了

网友:
不会吧,好机器上备份出来的刷上去也不行吗?弄好了告诉下

网友:
所以说迅维才开了BIOS分离合成的程序就是这个原因呀

网友:
等待大家的结果

网友:
叫迪拜工程师给你合成一个

网友A:
迪拜有人修电脑么?这么便宜的东西

网友:
还有这种情况  换个芯片刷呢

网友:
BIOS坏的越来越多了

网友:
那就不要改硬盘模式呗,美国联想下载BIOS线刷

网友:
有好程序吗,谁能提供一份,谢谢了。

网友:
等待高人解释

网友:
换个BIOS芯片

网友:
现在我有一片这种主板 显卡驱动打不上

网友:
换个BIOS芯片啊  既然你说好机器上的移过去可以  那可能是本机的BIOS芯片坏了啊。。。

网友:
现在刷BIOS不行,就换BIOS啊

网友:
我感觉bios芯片应该也坏了

网友:
这个必须分离合成bios才能好使,hm65以后的都不好搞

网友:
路过,跟大家学习了

网友:
新BIOS都要合成分离了,坑爹啊

网友:
这个机器印象当中是可以刷好的

网友:
楼主,机器怎么处理的?也碰到台一样故障的,一改硬盘引导模式就不亮机了!请赐教!!!

网友(2015-11-02):
所以现在要合成bios

网友:
现在的好多BIOS都需要自己分离合成啊,看来自己要去学一下了

网友:
芯片有点不良了吧,试换个芯片刷下看行不行就知道 了

网友:
是不是BIOS芯片本身问题呢,我只遇到BIOS本身问题,你这个好像没有遇到,

网友:
这个BIOS也要分离合成?

网友:
BIOS论坛应该有的呀

网友:
报名迅维的BIOS分离合成讲座吧,以后BIOS是一门课程了、

网友:
bios还要分离合成,不懂

网友:
回复一下看看,有什么东东

网友:
我有遇到,BIOS程序要用原来的BIOS芯片写入才可以使用, 换个BIOS芯片写入会不行

网友:
Y485是AMD芯片组,理论上讲不需要合成BIOS的,因为ME管理引擎是INTEL专用。

网友(2015-12-04):
这个机子开机不亮是通病,刷BIOS一般就可以解决

网友:
自己合成一个看看吧

网友:
看大家的评论就两种结论,一个是bios芯片坏,一个是bios程序合成分离,不知道到底哪个是对的,希望楼主修好了能给个回应

网友:
哎,越来越难楼

网友:
BIOS芯片太可疑了,换个芯片试试再说啊,

网友:
会不会是楼主的BIOS芯片坏了中

网友:
看 来学习BIOS合成是势在必行了

网友:
AMD的机器 不用ME合成吧  应该是BIOS芯片的问题   芯片之间的数据有的是不兼容的

网友:
现在的BIOS刷了好多怪问题

网友:
你把原机bios备份。在叫人分离合成一个新的bios就ok了

网友:
这个还我真没有遇到过这么奇葩的问题 我这里有一台不跑马的 刷了无数个还是不亮

网友:
是不是还是需要换一个好机子的哦

网友:
我看到BIOS显示有点头疼了,好不容易找个BIOS,,俺的低档的编程器器还刷不了。。。

网友:
我现在正遇到一台同问题的机器,希望哪位大侠先提供一个合成的BIOS试用一下

网友:
换个芯片试一试吧

网友:
好了没有?   楼主

网友(2016-01-10):
Y485和Y485P是不一样的

网友:
我有一台不亮   跑1.7左右  BIOS 行吗

网友:
能亮机就不用设置硬盘模式,就可以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迪拜有人修电脑么?这么便宜的东西

哪里都有穷人

网友:
建议楼主换个BIOS芯片

网友:
两台一样的机器,我拷贝了另一台好机器的BIOS,刷上去,结果屏幕是一闪一闪的,把原来的放上去是好的,直接把好机器的BIOS放上去,也是一闪一闪的,很纳闷,两台机器板号。版本号,型号都是一样的,为啥不能通用呢

网友:
新的机器不能只刷

网友(2016-08-10):
我有一台是  外接显示  内屏不显示 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这个是AMD芯片组的,又没有ME模块,那些说要分离合成的可以告诉我分离什么?合成什么吗?水经验也不看清再水~~~

网友:
还有这个机器开机1.7刷BIOS能亮,改BIOS设置之后就不亮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