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TOSHIBA)]
19三星电源灯一闪一闪的

楼主(2015-09-12):
是什么问题

网友:
电源板,驱动板,拆开测量一下电压。

网友:
楼主你是维修的吗,拆来量电源电压先啊。

网友:
电源可能有问题

网友:
拆开看是不是爆电容了

网友:
电源板电容问题

网友:
供电不足,换电容

网友:
也许就爆炸了电容呢   猪你好运

网友A:
很明显电源板电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电源板电容的问题

直接把电容换了

网友:
三星的显示器是按键坏了,之间换吧

网友:
先看电压正常不。要看哪款。有一款通病是电容鼓包了

网友:
电源问题?

网友:
5V电源供电不足,一种是电容鼓包,一种是光耦和431问题。还有前段的50v47UF电容。本人修了好多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没有图像显示 光有信号输入 就刷一下MCU吧

网友:
混个分吧。前面都说完了 ,也就那几个故障。三星的电源板还是比较好修。电容鼓包、高压包不良的、灯管的

网友:
先查看 逻辑板的5V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拆起来看是不是电容鼓起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