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的桥供电

楼主(2015-09-12):
急求高手指点,amd 的桥供电是在cpu之后还是之前,、?桥供电一般是是打开的?

网友:
求高手回复啊,amd 的桥供电是誰打开的

网友:
AMD的桥供电是在CPU供电之后

网友:
CPU供电之后。

网友:
请问下是cpu打开的桥供电吗

网友:
AMD的桥供电在CPU供电之后,先内存,在VDDA,再U供电,在桥供电,总线供电

网友:
AMD桥的供电是在CPU供电之后才出来的。

网友:
是CPU供电之后才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