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解决论坛里华硕U31SD无待机没有修复的案例

楼主(2015-09-12):
品牌:华硕
机器型号:华硕u31s
主板版号:U31SD  REV:2.0
故障:不触发,按开机没有反应,待机0.003
维修过程:这个机器在论坛里找了,没有图纸,在淘宝里找了,也只有点位图,而且论坛里有好多这个故障现象的案例,都没有修起来,
拆开主板检测,有主供电,没有待机3V和5V,测试后级没有短路,然后看到论坛里说的,把BIOS芯片取下来,待机3V和5v都有了,或者把待机3V的后级供电断开也是会有待机3V和5V出来,和论坛里遇到问题的同行们故障一模一样,
其他的维修过程我就不啰嗦了,只说结果吧,
发现这个主板插电源,EC的120脚AC_IN_OC#为3.3V感觉有点不对,应该是为低电平的,我把120脚翘起来,然后直接飞线接地,发现待机3V和5V都出来了,也可以触发上电,问题就出在这个信号上,经查这个脚与PQ8807相连

参考的华硕K40的图纸 ,PQ8807的2脚与3脚相连与PRN8802的第四脚相连,测另一边有3.3V,直接换了一个,故障解决。

网友:
点位图没有办法上传,买图纸的时候点位图是绑定机器码了的,上传了你们也用不了

网友:
华硕很多机器爱得这病。

网友:
华硕的机我看到大多是砖头,拿它没法

网友:
有事排阻坏啊,华硕好垃圾啊

网友:
又是电阻们

网友:
是的,分析到位,适配器检测故障。

网友:
这个问题华硕好多型号都出现过

网友:
确实,华硕的遇到的排阻故障蛮多。收藏攒经验

网友:
ASUS的机器,我一见就头大,楼主威武

网友:
楼主经验十分丰富,学习,下次遇到直接秒杀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亨 ,楼主经验十分丰富,下次遇到直接秒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