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戴尔5420键盘按键有声音,滴滴响

楼主(2015-09-12):
戴尔5420进水机,EC进水,手底下没有可以代用的,,拿下来处理重新焊上了,能开机,能进系统,任何功能都正常,但是唯独按键盘出滴滴的声音,在bios里面都一样,而且总是提示bios电池没电,换了电池,也是一样。请问EC会不会引起这个故障?

网友:
先取了键盘看还有响不

网友:
连键了没

网友:
也有可能EC  换一个吧

网友:
水是从键盘进去的吗?  键盘进水了基本都有问题

网友:
键盘内部是否有短路现象,需排查。可把键盘做烘干处理,温度控制在100度内,我这样处理过键盘,效果很好。

网友:
注意这个ec带程序的,我刚换了板。。

网友:
我当时对键盘只做了简单的烘干处理,可以使用。过了今天机器又工作不正常了,经排查还是键盘的问题,仔细看键盘发现里面有小肉虫子在活动,当时看着好恶心,这个键盘应该是进入了带有糖分的东西,把键盘在热水中反复用毛刷清洗,去掉上面粘上的糖分,经过100度高温二个小时的烘干,键盘工作正常了。(是自己家人用的笔记本电脑)

网友:
这个就是键盘问题  直接换个就ok了

网友:
应该还是键盘的问题啊,应该有连键的

网友:
看看键盘是不是有连键的地方

网友:
这是键盘的问题吧

网友:
我觉得是键盘短路了!!

还有如果EC带程序,你必须换同样的EC要不键盘会失灵

网友:
清理键盘或直接换一个键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