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烧待机芯片

楼主(2015-09-12):
接手这台机器后观察主板有没有烧后发现待机芯片有问题,当时想很快就能秒杀了  结果换了一个待机芯片51125后待机电压正常,加电后冒烟   艹 玩球了  看看锡盘有没有被烧掉  摘点芯片发现锡盘OK   这就好办了   还是按部就班的查了   刚才犯了致命弱点   仔细????打值发现5V有点偏低   直接烧鸡  *脏话* USB接口针被上家搞并一起了 铜线连接 的   卧槽  摸USB接口有点温度   仔细观察被人算计   艹  拿掉线 更换好待机芯片一切OK  日

网友:
是啊,先要排除后级短路。。。

网友:
好牛掰的样子

网友:
高手啊!一下子就找到问题了

网友:
上家做的故障也是666666,直接让你通电就短

网友:
动手脚的机器 你捡到了

网友:
楼主运气好啊

网友:
真是,瞎搞啊

网友:
上家不是狠人啊,只搞了个USB,还算有良心。

网友:
换散热片试下

这机器散热都不好

网友:
后级电压偏低引起的 待机芯片发烫

网友:
这能说明上家良心

网友:
5v短路引起烧芯片的

网友:
这种情况就要打一下对地阻值

网友:
人为搞的故障呀,上家也够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