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路过的大神帮帮忙忙,谢谢

楼主(2015-09-12):
来到【迅维】这是我修的第二块板,拿到板观察一下发现充电芯片,南桥都被拆了,这时第一反映就找图纸,然后直接飞线把Q21  G极接地,这样就产生公共点19V,接着就修待机供电,找到3   5v待机电感测量后端有3.14v,而5v不正常,再接下来就测量待机芯片的条件,测量U519的22脚有19v,接着测量19,20脚有3  5v线性电压,都正常,这时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坐着发呆想老师在讲课时候说有几种可能会导致这个现象,其中FB不正常,升压不足也会,电容也会,接着承大眼睛在实物板上和图纸上找看那些东西被老师动过的,最终发现第6脚的FB分压电阻掉了,就到料板上找个7.32k电阻补上去,到了这应该就好了,但是还测波形还是不正常,这说明还有问题,有仔细看图纸发现30脚的PG是南桥待机电压好,可是南桥被人干掉了这时想到饼哥的一句话,不管他三七21先满足它的条件再说,所以我直接又从C764飞线到R414上,这时测量波形都正常,本来到这就结束了,手犯贱把5v上管吹掉了,本来想测一下此时上管G极有几V,又想到我u盘不能保存,又装回去,就没有检测,就直接那到老师那换板,可是黄老师不相信我就叫那会来测一下电感前端波形,发现5v此讯20v,当时我没有反映过来,我不是正常吗?然后老师说这还正常?这是我有开始想啊想啊这不正常吗?然后我想到我修的第一块板抓的波,发现确实不正常,可以已经晚,现在连公共点都被我干掉了,本来就放去不修了,那去老师那换板,老师不肯,老师说怎么修不出来,我说19V直接被我干掉了,一插电就0V,老师说你直接把Q21  D  S相连看这是有19v出来,后面请等到下周一更精彩

网友A:
牛逼 不够功夫 还不如直接换板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逼 不够功夫 还不如直接换板子了

都说老师不肯换 ,大神

网友:
对啊 直接换板算了

网友B:
是不是后续短路了?检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后续短路了?检查了吗

有隔离点,5v上下管击穿了,应该芯片也挂了

网友C:
老师这么坑,这么烂的板子给你,还不肯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师这么坑,这么烂的板子给你,还不肯换?

都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只修公共点和待机  ,其他的先不修

网友:
老师在板子上人为的设置故障点,考验学生维修板子的能力,换板子不可取。

网友D:
楼主这个活干的有点累呀  维修真不好干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活干的有点累呀  维修真不好干

既然选择了,就不怕累了,坚持就有希望

网友:
看着楼主这么执着深表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