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关于A1286或A1502不接电池启动

楼主(2015-09-12):
有些苹果主板,像A1286或A1502,不接电池就不启动了。请教高手们怎么跳线能让它不接电池也启动?记得坛子里曾有高手说过,当时没记下来,现在忘了。

网友:
谁说你接电池不启动 啊 你买电源线是错的,你接原装的充电器 不接电池也是正常开机的,,兄弟换个85W的原装线

网友A:
苹果的确有相当部分机型,需带电池才能开机,这跟电路设计有关系的。你想在不装电池的情况下启动机器,那你就得想办法骗过SMC芯片来达到目的。

网友:
这个好像不行吧..串行总线信号好像骗不了

网友B:
A1502不接电池不开机?你这是哪年的啊?我碰到13年的,和15年的都是不需要接电池也可以开机的啊?你的线有问题吧?

网友:
不接电池也是可以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的确有相当部分机型,需带电池才能开机,这跟电路设计有关系的。你想在不装电池的情况下启动机器,那你 ...

支持楼主的说法,因为有些苹果不是直接产生公共点电压,而是要经过充电后再由电池来产生公共点电压,叫混合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A1502不接电池不开机?你这是哪年的啊?我碰到13年的,和15年的都是不需要接电池也可以开机的啊?你的线有 ...

820-3476-A 13年的,你的主板是什么型号?我还没遇到过不需要接电池就能开的啊。

网友:
13年后的机,基本上不接电池也能自动启动的。

网友:
batlow这个信号。。。。。

网友:
有的机器不检测不到电池就会出一个BATLOW的信号,这个信号常规来说和RSMRST的前级相与,如果BATLOW不正常,RSMRST就不正常,导致不能正常触发!

网友(2020-06-08):
换个85w的原装充电器试试,可能是充电器带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