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SD R:4.1 BIOS

楼主(2015-09-12):
ASUS 独立K43SD R4.1.zip
一台黑屏华硕本本 刷BIOS好了
刷BIOS

网友:
黑屏是什么意思???? 不亮 还是暗屏

网友:
楼主 我的待机0.03 无3V 5V 是BIOS的问题吗?
可和你的问题是一样的?

网友:
可以的,我修的板大短路,修完把机器装上的时候开机电流在0.8不动,刷了此BIOS可以亮屏了

网友:
求加分啊!

网友(2015-10-14):
有没有刷好的呀

网友(2015-11-16):
我也来试下呢

网友:
能上传一个USB 3.0的BIOS就好了;论坛上面的都不能用

网友:
下一个试一下

网友:
我的是不充电。感觉有点像BIOS问题

网友(2015-12-24):
什么情况?我现在的一台是A43S,版号是K43SD,电流0.8左右 不显示

网友:
usb3.0的bios,就是在ASM1042(USB3.0的主控芯片)旁边的MXIC 25L5121E上的程序吗

网友(2016-01-28):
好用我 我这没集显供电刷试试吧

网友:
BIOS 好的大家放心下载吧 刷完测机正常

网友:
感谢楼主,刚刷好一台开机0.6不动的机器。

网友(2016-03-29):
ver4.1刚好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