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硬盘

楼主(2015-09-12):
每次,装好系统后,用不了几天,又找不到硬盘,重新建一下引导区后,又可以,原因出来那些方便,请大神解答,谢谢

网友A:
硬盘不好,要不就是 南桥有问题

网友B:
可能硬盘有问题,可以换个硬盘来试

网友C:
南桥的问题可能性大些

网友:
硬盘南桥一般就这情况..

网友D:
这种问题先换个硬盘试试,如果还是这样再考虑主板的问题

网友E:
先换一下硬盘试一试......

网友:
找块硬盘换上试试啊

网友F:
先排除硬盘本事问题

网友:
应该不是硬盘问题,也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
要么是硬盘线问题?

网友:
我之前有台老机器也是有时候开机找不到盘,上次换了跟SATA线,暂时没这问题了

网友(2016-04-19):
我觉得和系统也有点关系

网友(2016-08-13):
引用 网友A:
硬盘不好,要不就是 南桥有问题

硬盘扫过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硬盘有问题,可以换个硬盘来试

硬盘扫过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南桥的问题可能性大些

南桥虚焊?什么原理南桥会影响到引导,请解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这种问题先换个硬盘试试,如果还是这样再考虑主板的问题

和系统完全没有关系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换一下硬盘试一试......

硬盘扫过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排除硬盘本事问题

硬盘本身没有问题,系统有没有关系呢?

网友:
是不是硬盘坏道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和系统完全没有关系么?

应该跟系统没有关系,你可以装个系统呀,就知道有没有关系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怀疑是系统问题,一般WIN7出现比较多,XP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跟系统没有关系,你可以装个系统呀,就知道有没有关系了

哦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