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600D 从触发不亮到不触发

楼主(2015-09-12):
收到一台坏机器,没事拆出来折腾下,目测EC焊过,其他地方还动过好几个元件,也没打值,直接上电触发,电流到1.02-1.02-0.98不动,量各个供电都出来了,就查时钟,示波器测SB的32.768K,发现无波无电压 ,断电二极体打值无穷大,电阻档12.几M欧, 于是用风枪加焊下,冷却后不触发,NND!打值还是无穷大,没有BGA,是不是无治了???元芳,你怎么看?

网友A:
把桥拆了,看看有没有掉点。不行换个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桥拆了,看看有没有掉点。不行换个试试

用锤子拆吗?楼主都说了没BGA

网友C:
用BGA先做一下试试不行拆了看看阻值

网友D:
桥不行了,没BGA就不整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BGA先做一下试试不行拆了看看阻值

没仔细看吧??没BGA

网友:
引用 网友D:
桥不行了,没BGA就不整了吧

我看也是,只有拆件了

网友:
没BGA用风枪搞吧

网友:
没有BGA怎样取SB芯片呢?从楼主提供的数据看,这个问题最大。

网友E:
焊的有问题啊...拆掉后试一下

网友F:
看来这芯片是做的有铅 LZ可以2个风抢 一个下面温度200 上面的慢慢加到250 取下来 哈哈哈

网友G:
问题是还没钢网和锡珠

网友:
晕倒,你还是送给别人搞吧,做维修的,你咋什么都没有啊?

网友:
直接 换掉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问题是还没钢网和锡珠

呵呵,好吧,你赢了

网友I:
都能触发了,怎么会没波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J:
先检查有否断线,如果没有断线的情况,又没有BGA,维修到此结束了。

网友:
我看也是,只有拆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呵呵,好吧,你赢了

我也业余爱好,有万用表,风枪,示波器,打值卡,料板一堆

网友K:
引用 网友B:
用锤子拆吗?楼主都说了没BGA

哈哈,可以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焊的有问题啊...拆掉后试一下

取下容易,可怎么装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来这芯片是做的有铅 LZ可以2个风抢 一个下面温度200 上面的慢慢加到250 取下来 哈哈哈

取下来?怎么在上去??

网友:
你的意思是直接换板子?哈哈,从X宝230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都能触发了,怎么会没波

两脚没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J:
先检查有否断线,如果没有断线的情况,又没有BGA,维修到此结束了。

哎,想上BGA,可是感脚用量不多,所以就一直犹豫着,实在不行淘个二手的

网友:
往坏里整还厉害???谁不会啊?

网友:
把桥换了应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哈哈,可以这个方法不错

说锤子想起了坚果

网友:
找同行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