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0VC进水不触发。

楼主(2015-09-12):
华硕X450VC进水不触发。待机有3.3V。5v只有2.5v。短线飞好了。没图纸也没点位图。谁手上在修这个机麻烦帮我看看正常待机是多少的。

网友:
查一下反馈电路

网友:
ASUS 不好修 没图纸 换板吧

网友:
5V只有2.5V肯定不正常,查一下是不是后级短路拉低

网友:
按点位修也是一样的!!不过新点位不太好用

网友:
正常待机0.01

网友:
5v只有2.5v?那肯定不对啊,你再查下是被谁拉低的啊?你现在的待机是多少啊?

网友:
楼主能帮我个忙吗?

网友:
如果后级没有拉低的话,就查一下反馈,BOOT是否有问题

网友:
我也在找这个板子的图纸

网友:
那就跑线看看后级的元器件,没坏的话就肯定待机芯片本身问题了

网友(2015-10-14):
不会改变很难混和你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