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小小白维修PWM3/5V电路,DA0UM8B6E0,高手勿喷哦!

楼主(2015-09-12):
实地三期修板,小白的思路,纪念实地维修学习,也希望对入行新手有所帮助吧,也希望大神们多多指教!谢谢!
板号:DA0UM8B6E0 REV.E  ,是广达给戴尔代工的。

拿到板,先全版大概看了下,然后打二级体值,各电感均无短路,公共点对地不短。再到待机供电部分电路,待机供电芯片是RT8206B。
打开放大镜,对照图纸仔细看(故障都是老师做好的)
发现问题:BST1的升压电容PC77被装到PR87那里,PR81是1欧的电阻;BST2的升压电容PC90掉件。

先处理问题吧,然后把电容PC90和PC77参数是一样的,0.1Uf 25V 0603,直接找相同的装上;电阻本来想直连,后来想想还是装上了1欧电阻(忘拍照了)。
处理好之后,开始上电,电流0.01,直接测电感后端,3V后端3.3V,5V后端没有。好吧没这么简单。那就静下心来,研究一下图纸,分析写下流程。

5VPWM开启信号是在EC待机,时钟,复位,读程序之后,并且检测到适配器后,EC才会发出信号SUS_ON,将+3V_ALW转成+3V_SUS(南桥VCCSUS3_3),并且经PR112上拉+5V_EN1。
然后查啊查,EC的待机,时钟,复位条件都有,但是SUS_ON没有。(查这个的过程其实是我花时间最多的)
如果只考虑修这部分,如果只考虑这个信号开启的话,我确实最后偷懒了,取掉PR112,从PC81飞线到PR112,用5V线性做开启。

然后上电,3V5V都有了。

写这些还是说希望其中一些地方对学PWM新手有所帮助吧;有不对的地方,希望有大神给指出来,感谢观看!最后附上波形!
最后求点小白鼓励分,谢谢!

网友A:
分析得不错,DELL机器经常有出现不产生3/5的现象。

网友:
感谢大神,有您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

网友B:
之前听说PWM电路的上下管 拆掉不能上电,会烧芯片,楼主说的拆上管后测G极,我不是非常明白,上电会不会少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听说PWM电路的上下管 拆掉不能上电,会烧芯片,楼主说的拆上管后测G极,我不是非常明白,上电会不会少 ...

芯片不能拆(拆芯片通电,上G悬空,会烧),下管不能拆(没有放电回路,也会烧),上管可以拆,这样上管G是有5V的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析得不错,DELL机器经常有出现不产生3/5的现象。

感谢大神,经验可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不错  学习了

感谢大神!

网友D:
正好刚刚学到PWM供电 很有帮助谢谢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好刚刚学到PWM供电 很有帮助谢谢大神

我是小小白,感谢支持!

网友E:
图应该放大点   不管怎么说  你作为403的大神 值得学习 加油 欧巴啊 看好你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图应该放大点   不管怎么说  你作为403的大神 值得学习 加油 欧巴啊 看好你哦

确实小了,饶总你作为403的大神 值得学习 加油 欧巴啊 看好你哦

网友:
大神啊,求抱大腿啊!!!!!!!!!!!

网友:
刘大师,你前面的分析讲的不是太详细啊,下次再精细一点就好了

网友:
就是3。5VPWM开启那块讲的太模糊了

网友:
眼神不太好看东西模糊  你的背景能换换吗

网友:
又是一批高手面世了。

网友:
同学太给力了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