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3537充电隔离电路,奇怪的设计,看不懂

楼主(2015-09-12):
    接一台DELL I5-3537,版号:LA-9981P,待机处进水。无3,5V。发现电源进来的电压是19.5V,但B+电压只有17V。还以为隔离电路有问题。
找了半天也没找到问题,只好在论坛下个图纸来看看,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样的设计,真心看不懂啊。

     1:这是充电隔离电路,看到没有,B+从哪里发出来的,从充电电感上取出来的B+电压。
     2:冲电电感重来的充电电压,不是直接接到电池上的额,而是接到隔离管PQ702的S级。
     3:电池放电直接从电池经过PR716输出B+电压
这样的设计我也是真的醉了。

网友A:
通过充电芯片PWM转换得来公共点,类似于苹果的思路。17V是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过充电芯片PWM转换得来公共点,类似于苹果的思路。17V是正常的

苹果的电路都是这样设计的吗?没修过苹果,也没研究过苹果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的电路都是这样设计的吗?没修过苹果,也没研究过苹果的电路

电池的放电不是从一个电阻直接过来,还经过了一个PQ702.

网友:
dell现在的设计就是这样不好维修了。

网友:
原理其实都差不多,大同小异,产生苹果的混合充电模式

网友:
这要搞死我们这些小白级维修的吗@

网友:
万变不离其中,只是把公共点放到了电池充电电路中。

网友:
我的b+是13v,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看不懂就对了,好好学习

网友:
这个机器VIN应该是13V

网友:
遇到过  这样设计也好   大短路 不会烧的很严重

网友:
这是 混合的 供电 模式  看样子 楼主苹果机很陌生啊

网友:
谢谢你的给分,支持万岁

网友:
没修过苹果,第一次知道这样的公共点

网友:
确实像苹果电路,不知其他的电路是不是也有所改变?

网友:
后来呢  修好了吗

网友:
隔离保护电路,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