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30 CPU_B+对地

楼主(2015-09-12):
RT,THINKPAD E430 CPU_B+对地,电容全拆完了还是这样

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断PL1002查前短还是后短?别误判。

网友:
把电感拆了,看是公共点短路还是CPU电源管理芯片这边短路

网友:
是CPU B+,不是B+

网友:
烧鸡大法!!!烧出来

网友:
短路 烧鸡不行吗 或者观察法 有些很明显的

网友:
场管上管拆完,
电容拆完
还短就烧
要么板穿了

网友:
翘起电感,看是前级还是后级,然后烧鸡

网友:
要是后级 短路 去处没有多少 烧机或者逐一排查就好

网友:
你也是很厉害啊  直接烧鸡不就好了 还全拆电容 累不   分分钟知道答案

网友:
烧过了,电源线烫手,主板没温度

网友:
MOS管查了吗,不一定都是电容的事情

网友:
MOS管也有可能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