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A1311 版号 820-3126-a

楼主(2015-09-12):
开机正常 走完WIN7 图标后直接重启 点卡换过了 硬盘内存都还过了 谁碰到过这样的机器问题?

网友A:
PE能进不,先排除一下驱动那些,如果进PE都重启那就看显卡供电,U供电吧

网友:
苹果系统好着没有啊

网友:
如果能进PE,应该是系统问题

①辈子守擭妳 -5

网友:
用原版系统看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E能进不,先排除一下驱动那些,如果进PE都重启那就看显卡供电,U供电吧

大哥  你见过苹果可以进PE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  你见过苹果可以进PE的?

开机之后长按option,之后会出现可启动的盘符,一般是mac系统,win系统,mac恢复系统,光驱启动(如果有光驱+光盘的话且为可识别的系统盘),U盘启动(如果识别的话),但有些苹果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