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3 5V待机

楼主(2015-09-12):
广达板号DAPA6AMB6D53V 5V待机
首先拿到板打各大电感对地值。一切OK后上电。
以下是第二个保护隔离管的S极和G极的各个电压。自己心想S极与G极电压一至肯定没导通属于小电流公共点就没去测D极电压以至于后面修好久。

既然保护隔离不正常那就开始修吧。下图是各个点的测量电压值。按道理PQ50应该得到分压了啊怎么还是和S极电压一样。不管了先把旁边两PC18PC157下了再测还是不分压。难道三极管有问题?干脆不用他直接上个20K电阻把BE极相连下这个总分压了吧。一上电涛声依旧这下郁闷了。到底哪的问题呢剩下就只连到PQ50G极了啊。直接把管子下了一测量DS之间既然是通的但是GSD之间有阻值。仔细看了下电路图看了下PQ50管子,太粗心了刚才测电压的时候没测PQ50D极电压这个方向哪会有小电流的公供点啊。从废板上拆个管子上上去G极电压正常了。但还是想不明白之前装的那个上管怎么会导致不分压难道电压从D极或S极窜过来了?

公共点正常了现在该轮到待机电压了。

现在开始修待机了,一测3\5待机没电压心里一凉还有故障。

补充内容 (2015-9-13 19:39):
3 5V待机部分在4楼

网友:
卧操竞然传不了图了大家都不要顶贴明天继续上传3  5V待机部分

网友:
我去 还有续集啊

网友A:
发个帖真不容易一天还限制传20M图片今天继续这个是5V待机供电也没电压

继续,既然电感后端没电压出来我看还是先测LDO电压有没有输出吧一测也没有。

既然LDO没输出那就查芯片的自身条件咯。先查供电吧。供电竟然没电压……。根据电路图查找电感PL218V左右的电压啊那只剩下中间几个元件的事了。根据电路图看了下板。卧草PR163PC147电阻电容竟然对调了(附图)你调了就调了呗元件位置号丝印也不擦掉真以为我四个眼睛瞎啊!!!果断对调下跳过测LDO电压了直接测量直接测3\5V电感后端电压出来了至此大功告成。

接下来给你们来几张波波的图片

老师同学们看了就打个赏钱呗。如有不正确的地方请指正。高手勿喷

网友:
大神膜拜啊,思路很好,

网友:
学习了技术一流的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个帖真不容易一天还限制传20M图片今天继续这个是5V待机供电也没电压

继续,既然电感后端没电压出来我 ...

波形挺漂亮的

网友:
挺好的  ,给你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