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75电池和电源一起短路

楼主(2015-09-12):
不上电池测试PQ11第4角只有6v,有关的MOS管都换过了 ,88731换过acin 3.3   acok 5v   boot  18v,  g1331也换过还是一样 ,求高手指点。

补充内容 (2015-9-18 18:29):
机器已修复是PQ74损坏 谢谢大家帮助

网友A:
图纸不全,PQ6控制脚6V么导通了啊,上去一定短路

网友B:
隔离保护MOS管击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不全,PQ6控制脚6V么导通了啊,上去一定短路

在上传了份帮忙看看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隔离保护MOS管击穿了

没有没击穿,我也换过了

网友:
PQ9不能导通所致,查PQ9的控制极

网友A:
pq9的2脚应为低电平
PQ70的2脚应为高
D/C#应为低

网友:
先打后级阻值。。。。。ACOK有5V,G极应该是适配器电压,看适配器电压有没有过来,查PQ9通了不?PQ14通了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q9的2脚应为低电平
PQ70的2脚应为高
D/C#应为低

pq9第二脚 19v  pq70 第二脚5v  D/C#3.3v  是不是IO坏了???

网友:
有mos管短路了,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pq9第二脚 19v  pq70 第二脚5v  D/C#3.3v  是不是IO坏了???

D/C#3.3v  ,不对,
应为低电平
从这个查

网友:
查一下PQ9,如果VIN正常产生,那么PQ9可能已经坏了,没有导通所至

网友:
或者PQ9的B级断线了

网友:
PQ11到底是什么沟道的MOS管呀?内附二极管方向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