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 QIQY5 NM-A141进水后 烧毁1.05V供电上下管

楼主(2015-09-12):
希望在修这款机器的朋友照个图片给我看看 谢谢啦  1.05V上下管烧毁 旁边的电阻电容都看不见了 希望朋友们帮助一下,根据图纸 自己接了上下管 和电容 电阻(没有4.7欧所以用两个2.2欧串联) 触发后下管剧烫 想咨询一下朋友们这个情况会不会是电阻和电容引起的呢?

网友A:
电阻是反馈电路的电阻吗?不能随便换,阻值不对易烧后级电路,也是会造成下管发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是反馈电路的电阻吗?不能随便换,阻值不对易烧后级电路,也是会造成下管发热的。

你看一下嘛 不是反馈电路的  PR133和PC106

网友:
下管参数要求比较高,PC106的耐压和容量有要求。

网友:
反馈电路里面两个电阻阻值都正常 一个电容也没坏

网友:
给个图片 我有这个版帮你看下

网友:
如果电压正常反馈回路主OK,拿上装上的电阻 与电容看看,

网友:
应该是你换的管子参数不对

网友:
烧鸡法,烧后级

网友:
碰到个一样的,也是进水,也是烧上管,换了就好了,运气不错

网友:
PR113取值只能偏大不能偏小,如果外围反馈电路元件没问题的话,把PR113换为5.6的,同时将PU10更换即可。

网友:
最好全部选匹配的电容,电欧和下管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