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摇起来有声音

楼主(2015-09-12):
这是一个希捷160G,SATA接口的硬盘,前两次开机,还能够认到硬盘,重装系统后,认不了,而且拔下来后,拿在手上摇一下,可以听到“卡卡声”,请问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是说在BIOS里找不到硬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说在BIOS里找不到硬盘吗?

是,而且硬盘还有响声

网友B:
磁头坏了, 建议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磁头坏了, 建议更换

会不会把里面的数据搞没了?

网友:
刚才在店里面找了一下,发现也有一块也是这种问题的,也是希捷160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