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42j 第一次开机进系统正常,关了重开就不显示,能听到进系统声音。

楼主(2015-09-12):
asus a42j 板号:K42JC 2.0  第一次开机进系统正常,关了重开就不显示图像,能听到进系统声音。  等个十几分钟,再开机又能正常显示进系统

显示焊过了,屏线也换过,BIOS也刷过,多一样。

网友:
检查屏看看   看屏有没有问题

网友:
屏线有松动吧

网友A:
屏线全新多换过了

网友:
换过屏没有

网友:
就怕是桥没发LVDS信号
桥不正常

网友:
LID_SW也要看一下,是否是它的故障,不显的时候量一下是否有3.3V

网友:
这种有没有可能是显卡的事哟

网友:
这个机子好像有图纸和点位图的吧!可以在亮机时量一下屏找口的脚位,在不亮时再量一下对比着修应该能修好,你还要确定是不显还是屏暗

网友:
二次开机故障的不好修啊,还是多刷几个BIOS试试

网友:
刷几个bios试试先吧

网友:
Programming bios Ver 4.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全新多换过了

最好直接用好的屏换上去看下

网友:
看看屏接口供电正常不不亮的时候看看有没有edid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屏线那里的那个排阻,换一个看看

网友:
有没有换个屏试试negoti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