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源DS1022C 25M示波器,已经升级成DS1102C 100M,600元起

楼主(2015-09-12):
普源DS1022C(25M)已经升级成100M的型号。学校出来的,成色不错,有一台被磕碰过,不影响使用。有磕碰的600元,完好没磕碰的650,送电源线和一支表笔,练手好选择。

淘宝交易,联系旺旺:eyewer,或者QQ:21214321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686.1000925.0.0.As58aA&id=521197590682

补充内容 (2015-10-11 14:31):
已经出完,谢谢各位同学关注。

网友A:
怎么刷100M的   有教程吗

网友B:
这种刷出来的能行吗?别像2G的盘刷成32G,没用呀!

网友C:
400元玩儿的可以入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刷100M的   有教程吗

论坛就有,搜下 普源 升级 ,就有了,度娘也很多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刷出来的能行吗?别像2G的盘刷成32G,没用呀!

最后一张图是测试SDR内存CLK的,92M。如果是25M的示波器是测试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400元玩儿的可以入手。

400连老式的数字示波器都买不到。

网友D:
这个东西还能升级,那跟原厂的100M有什么区别!

网友D:
同安泰信的1102CA比,那个好点.

网友:
楼主的价格还可以少吗?

网友:
楼主价格优惠点呗qq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东西还能升级,那跟原厂的100M有什么区别!

在原厂生产线的时候,是没有区别的,只是在最后工序标定带宽的时候,被固件限制成不同带宽出售,最新款的普源输入越狱KEY就可以越狱成最大带宽的了。连固件都不用刷了。

网友E:
楼主的价格少一点呗!想入手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价格少一点呗!想入手一台

淘宝旺旺联系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安泰信的1102CA比,那个好点.

你可以找个普源和安泰信同规格的示波器看看,会发现里面的电路是一样的。而且安泰信因为抄普源的还吃过官司。

网友:
           500元收了

网友:
如果还没出家Q1667043954,有点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