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 LOGO后进不了系统卡住像死机

楼主(2015-09-12):
今天遇到一台DELL N4010的笔记本,开机能显示,只是 LOGO跳过后,左上角有个光标一直闪,停在这个地方没反映
刚拿到手看情况心想应该是显卡问题,于是跟顾客报价说显卡坏
刚开始加焊了一下显卡还是一样的问题,奇怪了,难道不是显卡,于是又刷了个BIOS,故障依旧
于是裸板拆下来再仔细检查,无意中手摸到小板USB背面的电容,发现很松,有一头已经脱焊了,应该就是这个问题了,
把电容一换,问题解决!!!

网友:
是的,这种现象就是桥管理的设备有问题。

网友:
先刷BIOS试试

网友:
桥管理的设备出问题,这个思路很好

网友:
卡LOGO 一般外设 南桥的问题

网友:
卡LOGO,一般先拆外设,再看USB,

网友:
刷BISO,换南桥

网友:
学习了 大多数是外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