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选择

楼主(2015-09-12):
维修手机笔记本,电流表和风枪选哪种好?

网友:
安泰信850D

网友:
楼主你是问用什么万用表吧?只用电流表就可以了?

网友:
同意
这个可以有。

网友(2015-10-13):
我用的山寨的,一吹就起泡,,,看来得换个好点的焊台了

网友:
快客857D用了好多年的路过

网友:
国产中安泰信,快克的风枪都可以....

网友:
推荐安泰信的风枪.....

网友(2015-11-21):
有money 安泰信850D 这个可以

网友:
风枪
别850D了。也别安泰信了。他现在自己把自己做臭了。
快克857D 957D 直风,858D 2008 有钱就上快的那个快克861DW,快克新出的焊台也不错(某宝上还没有,不过有人通过总代已经拿到了)。就是价格有点小高。
楼主说的电流表是指电源吧。KA3005D, 但是又修手机又修笔记本最好还是买两个电源,专用。不然修了笔记本的电压没有调就拿来接手机就惨了。

网友A:
我用安泰信850D十年了,直风的,一直嘎嘎的,至于现在安泰信咋样,我还没买过风枪,不敢妄加评论,

网友:
貌似安泰信的比较好。

网友:
安泰信,快克的都不错个人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安泰信850D十年了,直风的,一直嘎嘎的,至于现在安泰信咋样,我还没买过风枪,不敢妄加评论,

我的安泰信850D也有十多年了吧,現還是很好用

网友:
可調電源可選台製的固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