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_M100 不出3/5V待机曲折维修

楼主(2015-09-12):
上周在实地三期黄老师及助教老师的指导下,成功修了3块板,前两块感觉没有太多问题,刷刷搞定。换第三块的时候助教老师说给一块之前有人修过没有修好的板子给我试试,我表示接受,因为我喜欢挑战有难度的,那样才有成就感嘛!先上个图片,请看本帖所说主角尊容!(板号是LA3011P)

        拿到板子目测了一遍,没有发现有芯片明显烧坏、各大电感及上下管均在,遂对各大电感对地打了下值,并且打了下电感跟公共点的值,都正常,于是可调电源调到19V,通电。额公共点还是有电压,为了确定是大电流公共点,顺手测试了一下适配器隔离场管的G级,都是13V多一点,所以公共点电压是场管导通过去的。于是找到待机芯片MAX8734A,测试3V/5V电感后端,没有一点电压,那就先查芯片工作条件是否具备再说吧,20脚V+有近19V电压,正常;6脚SHDN#有近9点几V电压,也正常;18脚LDO5与25脚LDO3的电压分别为4.9v左右跟3.3V,正常;8脚REF为2V,正常;ON3,ON5均为5V,正常。 好家伙,条件均满足,没有PWM3、5V供电出来,看来万用表不是万用的,需要使出我们的示波器照照,妖怪才能现身啊!为了观看明显,我特意找了两个探头抓双路波形,发现敌情!请看图:(CH1:3.3V,CH2:5V)

     从图可以看到,3V比5V还猛啊,居然冲到8V去了,我跟我的小伙伴都惊呆了!从波形看,5V有正常过,但是由于3V异常,所以保持了一下就掉了。而从3V波形看,主要原因应该就是反馈或电感后端的滤波电容,滤波电容好找,位置也很明显,所以先排除它再说。从料板待机电路上找了一个换上去,通电还是涛声依旧,看来不是它的问题。那就查3.3V那路的反馈吧,FB3为芯片第7脚,找啊找啊(此板没有位号图,本人又近视),终于找到了R86与R89这两个位号。额!R86又是被换成一个小电容了,还好R89还在。R86是个6.81K的电阻,要找一个同样的电阻并非易事,于是打开规格书看了一下,发现规格书上说:
那就躲个懒,先把FB3用一根细线拉到地,让它固定输出3.3V就行了。高兴地在次通电,结果大失所望,3.3v由过压保护变成了欠压保护,大概只有2v左右保持了一段时间久掉下去了(遗憾的是波形当时没有保存)。太怪异了,难道自举不足了?于是抓了一下3.3V上管G级波形:
发现电压严重不足,那就把上管、下管全拆了,再测上下管G级波形看看。上管G级波形还是如此,而下管G级波形却是持续高电平,可知芯片保护了处于持续放电状态。

好奇怪,上下管都去掉了,居然下管处于持续放电状态?感觉不对劲啊,应该是芯片挂了,于是跟老师领了个新的芯片迅速换上去,测试两路上 下管G级的对地值,都正常,才敢继续上电。结果发现芯片连5V线性没有出来了,神马情况,不会芯片被我 焊坏了吧?我不相信我的焊接技术如此差劲,于是再查芯片工作条件,发现时SHDN#之前别人飞的一根到PD12 1脚的线断开了,搭上继续通电,线XD出来了。抓3V电感后端还是那个鸟样,这让我大吃一惊,难道之前的芯片是好的?于是再次去掉上 下管测试G级波形看看,跟前一芯片测试的波形几乎一模一样了。这让我一下没有了头绪。
       第二天,老师讲 完课后迅速坐到工作台上继续昨天的故事,由于晚上睡床上好好思考了一下昨天的故障情况,可能原因我个人觉得要么是1、相位脚有无断线;2、后级短路;3、芯片又是挂了。相位脚经过测试没有断线,我只能重点怀疑后级短路造成我芯片换上去又是烧了,于是查+3VALWP去到了哪些芯片,好像还去了好几个芯片呢。既然没有什么头绪那就使用烧机看看,加了个+3v的电压到+3VALWP,然后摸到PU9这个芯片温度比较高,于是把它吹下来。再次跟老师领了个8734A新的芯片,搭上去。吸取了上次的教训,我把两路上、下管都去掉才上电并抓取G级波形,那样就可以对比之前波形了。这次抓到3.3V那路上下管G级波形都很正常了,均有5v峰值,首先保证了芯片没有任何问题,接下来就是把上下管搭回去。继续电感后端波形,终于舒了口气,完美的波形出来了,至此,维修结束。以下是抓到的一些波形,都很正常,请看:(从上到下分别为5VPWM\3VPWM电感后端波形、3.3V上下管G级波形对比,去掉3.3V上管时5V电感前端波形,去掉3.3v上管时5V电感后端波形)

       此板对大神们来说是小菜一碟,对我这种新手来说还是很有难度的,望大神们多多指教!(让我很迷糊的是:开始我对3V PWM那路打过值,都有400多的值,为什么到后来还是PU9短路造成烧芯片,这让我一下很难定位到是它在作怪,高手指点一下,感谢了!)
      发了这么一个一贴,虽然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是花费了我差不多两个多小时(同学叫我打台球都没有去!)。各位看官,觉得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话动动您的金手指,随便加点分吧!我会很高兴很感谢的,谢谢

网友A:
维修思路很强,是学习的榜样

网友:
这个波波抓的不错

网友B:
看了两遍才看懂,呵呵!领受了,虽然还在一期,多看点总是好的

网友C:
挺不错的帖子 问题好像有些乱

网友:
永哥真牛。。。。。刷刷的搞好了

网友D:
第一次测PU9是好的吗,还是维修中坏的

网友:
感觉好深奥喽!

网友:
光头强伟大的强哥最喜欢忽悠我们这些学员, 明明就是自己做的故障!

网友:
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第一次测PU9是好的吗,还是维修中坏的

维修前只是各大供电的电感对地打过值,当时是正常的,后面发现3V老是不出,才想到去查后面芯片是不是有坏的。现在我们只修待机,还没有修到后面去,也许是之前PU9就坏了

网友:
示波器感觉很难的样子

网友F:
第一次是不是芯片没有焊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第一次是不是芯片没有焊好呀

应该不是,芯片我都一般用烙铁拖锡,不用风枪,检查了几遍,焊接没有问题

网友G:
很厉害,必须加分。估计换着是我修不出来咯

网友H:
不错!不过8734a芯片有点老,多发些QFN封装的待机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错!不过8734a芯片有点老,多发些QFN封装的待机芯片!

好的,这是在实地学习用来练手的板子,回去后有修道经典故障一定及时发出来跟大家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很厉害,必须加分。估计换着是我修不出来咯

大神谦虚了,我是小白一枚,以后还需要各大神多多指教!

网友I:
电感对地值正常,也不一定百分百后继没有短路,我修过一台,对地值正常,但是波形瞬间别拉低,那就烧级,结果是转换电压滤波电容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电感对地值正常,也不一定百分百后继没有短路,我修过一台,对地值正常,但是波形瞬间别拉低,那就烧级,结 ...

是的,经验很重要,我现在经验很欠缺。以后请大神多多指教呀

网友:
实地学习的,抓波都是好手!理论和分析思路不错

网友J:
楼主没说PU9是个什么芯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没说PU9是个什么芯片啊

你好!是一个电源转换芯片,1.8V内存主供电转换为0.9V VTT供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维修思路很强,是学习的榜样

兄弟言重了,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有示波器的同学们啊,真幸福啊!!!

网友K:
永哥给力啊 都刷刷了   我这也赶紧努力也要刷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永哥给力啊 都刷刷了   我这也赶紧努力也要刷刷的

兄弟见笑啦,哈哈

网友:
仔细有恒心才会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挺不错的帖子 问题好像有些乱

我也觉得怪,后级芯片短路的话  待机电流应该会不正常吧  不可能是没待机电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维修前只是各大供电的电感对地打过值,当时是正常的,后面发现3V老是不出,才想到去查后面芯片是不是有坏 ...

明白了,之前查找没发现

网友:
学习了,很有条理!

网友:
不错,有一位大师即将要诞生

网友:
技术学得好,迅维出人才啊...

网友:
楼主已经非常不错了,示波器感觉很好用啊

网友:
楼主好厉害呀,要是我早就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两遍才看懂,呵呵!领受了,虽然还在一期,多看点总是好的

非常感谢楼主 的分享啊

网友:
楼主技术好 修的很不错

网友:
谢谢同学共享值得学习

网友:
设备好巴适哦

网友:
好老的机器

网友L:
想问下,你那示波器怎么接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弟言重了,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好   共同努力!!

网友:
写的很详细,分析加推理,值得学习的贴子,谢谢分享

网友:
看了两遍才看懂,呵呵!领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想问下,你那示波器怎么接地的

你把示波器的地夹主板的螺丝孔上就行了

网友:
这示波器,耍的叫一个6666啊

网友:
思路清晰,不错,加一分

网友:
LZ厉害,必须赞一个!!!!!!!!!

网友:
这技术完全可以啊!最后2分全给你了

网友:
绝对是爆电容,你搞错了

网友:
没有生意都修老机子。

网友:
示波器用的不错,示波器更加直观。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亨 ,楼主经验十分丰富,下次遇到直接秒杀

网友:
实地的时候我搞死了好几个板儿,哈哈,惭愧啊

网友:
这对新手来说  是一个很不错的学习机会

网友:
最不喜欢被别人动过的板了

网友:
胜哥厉害啊,思路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