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独显216-0774207 找代用的问题

楼主(2015-09-12):
用216-0774008和0774009不成功
问题

网友:
好头像 我看很久了

网友:
这2个 本来就不能代换 试验过的了 你看表面的电容电阻 确实都是一样 但是它就是不能代换。。。

网友:
这些芯片一般在没有明确说明钱 最好是同型号代换

网友:
最后修好了。。是显存呐。。。心伤中。。

网友:
看来一样得电容的桥也不能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