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LX.开机不通电,

楼主(2015-09-12):
淘宝上坏版,买来练手的。先初检,CPU座3根针弯。用针拨正。基本正的水平,保证和其他针不短路。上电 开机无反应。测开机针上有3.3V  ,眼镜一扫旁边 CMOS3针上挑帽无。。找了个插上。重新开机无反应。持续短路开机针,风扇会抖一下。先刷BIOS。原来有块一样的好板,读出BIN  ,写好,开机风扇转,无显示,CPU电压有,测内存无1.5V  ,想起有断线的先例,用表一量 内存236上无 SPD电压3.3V ,哈哈果然是通病,飞线直连ATX座3.3V端,这时来不及测有无内存1.5V了。迫不及待通电,亮屏!

好板读出的BIN

华硕H61 好.zip

华硕H61MLX

网友:
这么迅速

网友:
昨天买,今早到,下午修,晚上发贴,下载分没了

网友:
中间省略,抽烟,喝水,小便,思考

网友:
CPU电压有,测内存无1.5V  ,想起有断线的先例,用表一量 内存236上无 SPD电压3.3V ,哈哈果然是通病, 打错字了吧    是有内存1.5V吧

网友:
哈哈,字沒错,多了个

网友:
有1V5,不过内存

网友:
能上图吗?

网友:
费解, SPD电压3.3V 有了,内存1.5V  就自动出来了。

网友:
费解, SPD电压3.3V 有了,内存1.5V  就自动出来了?

网友:
图片,不用费解。连好线。就好了

网友:
好新的板,不修好可惜了

网友:
30包邮 还是没有

网友A:
有技术就是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技术就是不一样

熟练工的活。多修就行了。下载分没有了。光索取不行,还要写一点。我修机器纯粹为了消遣。今天下午修了3块板,2个显示器。休息天练练手。

网友:
话说给你发个这么惨的板子,你没去揍他?

网友:
坏板子也30加运费。。有点不值了。。修好了,还不错

网友:
你飞线后贴的是什么胶带?飞线的线是普通电线吧

网友:
高温胶带,防烧线碰其它电路。

网友:
哎  我遇到一块映泰G31-m7  te整版没有供电啊 我在家里修呢。没头绪了

网友:
不错,记得我剛学修主板也是这样

网友:
主板不会修了

网友:
这也会影响内存的主供电?

网友:
没有在意,现在想想也不能确定有没有1.5V, 就量了一下。可能没有接触好表笔。主要功夫花在后来跑线路上了。

网友(2015-10-19):
板子就是拿过来折腾的。还这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