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晶振都超标?

楼主(2015-09-12):
接到一台不触发的板,南桥旁边两个晶振电压都偏大,南桥旁晶振14M的一脚1.1v另一脚1.7v    25M的一脚1.5v另一脚3.3v     搞得我头都蒙了。。求大神指点

网友:
有示波器吗?打一下波形。没示波器的话只能换晶振试了。

网友:
hgfhhvhvghcfgh

瞧瞧嘎嘎 -5 很给力!
维修小明仔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风神一笑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问题基本南桥烧了或者直接被雷霹了,你看下南桥是否很烫

网友:
换一个试试啊

网友:
晶体是否起振。靠测电压是不准的。可靠是看波形或上频率计

网友:
有些晶振电压压差很小也是正常的

网友:
拆了晶振阻值一样吗

网友:
这种情况要么桥有问题,要么晶振不起振,万用表内阻导致晶振停振的也遇到过,示波器测测看。

网友:
打一下波形

网友:
南桥有问题了

网友:
桥有问题了.

网友:
单桥虚焊的多呀

网友:
看一下桥 有没有出问题

网友:
晶振问题不打吧   看看南桥

网友:
南桥问题嫌疑较大

网友:
南桥也测不到短路的,上过bga了,还是一样,我觉得南桥可能性不大

网友:
用示波器测啊,有的用电压测不到。以前有一个intel板子,南桥晶振有电压,却没有波形,换后就好了

网友:
新手路过  学习经验

网友:
6L说的很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