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3B先插电源 再装电池可充电

楼主(2015-09-12):
ASUS X43B先插电源 再装电池可充电,要是把电源头拔掉再插,就会出现5A大电流,19V拖低为14V.充电管发烫。各位研究下

网友A:
查一下保护隔离电路哪里有问题

网友B:
用来隔离电池的P管被击穿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来隔离电池的P管被击穿了吧

隔离P管都换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保护隔离电路哪里有问题

问题是先插电源,再插电池是正常的。

网友D:
你查下保护隔离芯片的acin脚,大短时,测此脚电压,还有acdet脚,昨天刚修到跟你一样的故障

网友:
发出板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先插电源,再插电池是正常的。

查一下电池那边的场管的电路是否有问题呀,你这个很明显是公共点的电压直接通到了电池上面去了,那为什么为直连呢?只是场管导通的情况下才可以发生这个问题呀,那为什么场管会导致呢?在插适配器的情况下电池那边的场管应该必须截止的哟,所以应该先适配器检测是否正常,电池那边的场管G级电路是否正常,场管是否已经被击穿都是有可能的

网友:
隔离电路不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查下保护隔离芯片的acin脚,大短时,测此脚电压,还有acdet脚,昨天刚修到跟你一样的故障

表笔点acin脚,现在变得不短了,但是充电灯一闪一闪的,不充电。兄弟你那台有修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查下保护隔离芯片的acin脚,大短时,测此脚电压,还有acdet脚,昨天刚修到跟你一样的故障

acin脚无电压,有电压时3.几V,不充电

网友:
充电芯片的条件查一下有缺失的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