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430C 重摔之后,外伤内伤,命悬一线!我想静静~~

楼主(2015-09-12):
联想:E430C   三代I5  HM77的PCH
板号:LA-8131P
故障:重摔过后上电不亮,屏幕严重裂痕!

         查找故障过程我就简单文字描述好了:隔壁的广告店的小弟,上门调试LED广告屏,爬的较高,屏幕没调好,不小心把笔记本摔了下来~ 拿来给我时,屏幕全裂了,还能上电哦,电流0.9A,马上拆机,换了一个屏幕结果一样,看来是主板也被震坏了。取出主板,测全板电压,除了集显没有,其它电压都有了。按说HM6X 7X 过了内存才有集显供电,看电流也是档内存这了,关注一下内存:测VREF 、 VTT、 VCC、 SPD 、RST#电压正常~  打SMB波形有短暂一段,打 排阻没波!从这个结果来看内存没有正常工作。 我还是要认真观察内存槽周围,终于发现敌情!
看图就懂了:

看到这样子,唉。。。心里想严重啊!但是还是要试试了。请出大杀器!嘿嘿。。轻松拆下。

五分钟就好了,别急哦。

看一下这个焊盘,太失望了。

但是有一线希望我都不要放弃~~~

最后我也没办法了!

还好第一个内存糟只是断了SM总线的两条线,补线后,好不容易焊好内存槽,为了保证能焊接良好,对引脚拖焊了三次!结果很欣慰 ^_^

终于亮机了,进系统试试,功能正常。。

  到此维修结束! 花了我半天时间。发帖花了我一个小时!给点分鼓励总可以吧,加分不扣自己分哦。希望大家共同进步~~

网友A:
做LED的小弟白忙活了,还好人没事。静静是谁?漂亮吗?

网友B:
上次好像也有个发这个帖子。。不知道是不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好像也有个发这个帖子。。不知道是不是一样

这贴子我本人原创,如有雷同,实属巧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好像也有个发这个帖子。。不知道是不是一样

不是一样的 头几天的是另外一个机器 但是也是联想的 我仔细看了的 嘿嘿·~

网友:
摔的不轻呀!还好人没事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LED的小弟白忙活了,还好人没事。静静是谁?漂亮吗?

那小弟被他老板骂一顿,换屏与修主板的钱还是小弟自掏腰包。倒霉。。。静静是美女啦。

网友:
谢谢分享谢谢分享

广州迅芯科技 -3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C:
头回看到修内存卡槽的

网友:
我只能给你加1分,没办法我级别太低

网友D:
哥们,不错,上次我也补了一次内存槽,很麻烦的,y470,过程只有自己懂,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哥们,不错,上次我也补了一次内存槽,很麻烦的,y470,过程只有自己懂,加分!

我看了你的帖子,我的和你类似,但是你的更严重一些,还是你厉害了,耐心十足。赞~

网友:
技术不错,维修有耐心,点赞.

网友:
修内存槽的比较少

网友:
LZ挺细心,内存槽坏得少

网友:
内存槽坏也很少,不错,赞一个

网友:
静静之后就想停停

网友:
技术很过硬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厉害呀  我还只会换硬盘借口!加分了  不过级别低只能加一分!

谢谢加分,共同进步......。

网友:
我上回弄了一个  直接报废

网友:
吊,涨姿势了

网友:
楼主好细心哇

网友F:
表示很牛逼从来都没有换个内存槽!楼主可不可以教两招

网友:
我有一台机子,也挺想静静的,竖着斜靠着桌子放那,然后,它自己滑下去了,平铺在了地上,然后,然后桥就短路了,我也是醉了,换了新桥,嗯,换上去是好的,装起来测机,又,短路了……桥又短了……如今还在纠结中……

网友:
引用 网友G:
摔的有点夸张了     这样桥都没有掉点?

桥和显卡还有CPU座都有螺丝固定,没伤到。

网友:
哪个BGA好霸气、啥型号

网友:
只要有耐性,第二个槽可以飞线飞好!

网友:
这个要焊工极度的好!

网友:
BGA是用的那个牌子的哦,不错哦

网友:
挺好的,技术不错,焊台也不错

网友:
内存槽焊接不容易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表示很牛逼从来都没有换个内存槽!楼主可不可以教两招

怎么教呀?主要是有耐心,物料与焊盘清理干净 ,涂少许质量好一点的BGA焊膏,烙铁头也要清理干净再进行拖焊就好了,大胆的练习才有经验呀。

网友:
只坏了一个内存槽  楼主运气不错

网友:
楼主 很细心啊

网友:
楼主耐力真好,信号线断了那么细的线,楼主也不好了,学习了,赞一个

网友:
要是我早就换板了

网友:
这个工具很好,人工可能会报费

网友H:
摔成这样,都没事,质量真好

网友:
好险,幸好

网友:
时序锁定故障, 哈哈,  有条内存有用也是它运气好啊,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啊,思路明确,小弟都没焊接过内存条插槽,呵呵

网友:
技术很牛,学习了

网友:
第一次看到修内存槽的 厉害啊 。内存槽坏的我都直接报废或者换板

网友:
很有耐心飞线!!!!

网友I:
是不是把内存槽的焊盘摔得虚焊了?

网友:
之前修过一个Y470P的也用了一个槽,还飞了几根线

网友:
有耐心 补线功力不错,少收小弟一点钱 他也不容易

网友:
我只能路过了,,没遇过这货,但应该挺好玩的,我还没换过焊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好像也有个发这个帖子。。不知道是不是一样

上次那个帖子是补线补好了,这次的帖子是补线没成功,用一个内存槽,不是一个帖子。上次那个是故意摔的,这次是意外

网友:
呵呵 这完全是考验手工呢

网友:
锡炉拆的  吧

网友:
厉害   内存槽这东西最难干了

网友:
看机器好碟刹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摔成这样,都没事,质量真好

内存槽设计有待改进,抗造方面需加强

ndo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不是把内存槽的焊盘摔得虚焊了?

我想不是虚焊了,而是摔断了线,摔断的焊盘最初应该留在内存槽上了

网友:
重摔我一般都直接放弃了, 第一桥容易震掉点,第二修好容易返修所以直接放弃

网友:
你真牛  试试稳定不 我的比你的还厉害  坏了  要是能用的住   我也试试  呵呵 可以自己用 哪怕

网友:
引用 网友J:
内存槽设计有待改进,抗造方面需加强

  下回接着摔

网友:
引用 网友J:
内存槽设计有待改进,抗造方面需加强

其实主板上有两个固定的焊盘,还挺大的,但是厂家都没有把内存糟固定,采购省料的槽子。:-(

网友:
楼主,焊工历害!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sakhfkashfksahkfhksahfk

weiweiwing888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啊 !

网友:
插槽都能换 一般插槽不好直接报废

网友:
内存槽掉焊盘了要慢慢搞,楼主细心哦

网友:
楼主心太细了,换是我就扔一边了!

网友:
楼主的装备很不错,技术也好!

网友K:
怎么去的内存槽子  每次我都是用风箱去的 下来后都断了没法用的

网友:
楼主拆内存槽的风嘴都买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怎么去的内存槽子  每次我都是用风箱去的 下来后都断了没法用的

BGA  拆的,上下风嘴280度。引脚的锡完全融化了,很容易了取下的。。

网友:
BGA取内存槽貌似可行诶

网友:
干广告的利润就是给力  要是我 不修了

网友:
额,这么高摔下来,桥,显卡竟然没掉点,奇迹,真是奇迹

网友:
精华值得学习,前辈你好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头回看到修内存卡槽的

我们以前修统货板的时候 经常做内存槽 现在没做了 反而到没修到过了 那时候我们还是拿着白光风枪摇啊摇 郁闷死

网友L:
只坏成这样真好  ,上次我哦接的联想S405   充电器摔地上从待机一路烧到了CPU

网友:
好,之前看到有个帖子一样掉了好多点,还是给修好了哦!

网友:
很强大的焊工 设备也不错

网友:
好强大啊  这样也可以  没尝试过换内存槽

网友:
引用 网友L:
只坏成这样真好  ,上次我哦接的联想S405   充电器摔地上从待机一路烧到了CPU

好惨哦,可惜了。。

网友:
从来来没有换过内存槽

网友:
上次也遇见一个这样的,因只有一个内存槽,且断的线太多未修。

网友:
我也喜欢静静,楼主好辛苦啊,居然没把桥摔掉 太遗憾了

网友:
楼主的BGA比我用的好多了,还能拆内存槽,赞一个

网友:
内存槽坏得少,技术很过硬

网友:
老板试一下先不补线,先焊好插槽,在布线,

网友:
新人刚申个号上来 评论下试试就被减分

网友:
技术好好  以加分给楼主

网友:
楼主的神器不错呀,有了这个,这些个槽子都不怕了。

网友:
还好你这个只是内存槽坏了 要是南桥焊盘掉了 你就有的修了

网友:
内存槽真的难度很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不是把内存槽的焊盘摔得虚焊了?

古典说的对,不是虚了,把焊盘根部摔断了。

网友:
不错 桥竟然没有摔坏 不幸中万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