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XP滚动一下就黑屏

楼主(2015-09-12):
电脑XP滚动一下就黑屏。
开始是这样:
   40G的老硬盘,在另一台电脑上可以正常使用。放到这个老电脑上开始就是找不到硬盘,但是BIOS里有,进入PE系统也可以进行硬盘的格式化,分区。已经把硬盘低格了,用光盘安装的2000。复制文件完成。重启就蓝屏。然后gHOst了XP,滚动一下就黑屏。
   希望高手指点

补充内容 (2015-9-17 16:55):
换了一块SATA硬盘80G,问题还是一样。系统可以装完,但是还是滚动条滚一下,黑屏

补充内容 (2015-9-17 17:44):
我用了诊断卡,跑码正常到FF

补充内容 (2015-9-18 16:28):
改安装win7后没有问题了。XP还是没装上。估计是设置问题。单BIOS里又没有IDE等模式更改。继续研究吧

网友:
硬盘不兼容吧

网友:
硬盘还存在不兼容问题吗

网友:
换块硬盘试吧。

网友:
先检查硬盘有没有坏道  再重新分区 GHOST

网友:
个人觉得换个系统装下可以会好了。

网友:
换一条 全新的数据线,小伙子

网友:
我也碰过同一个硬盘在那台机上用不了,无语

网友:
调一下硬盘模式看看

网友:
导致这种问题原因太多,可以一项项排除,我帮同事搞过一块双敏主板,问题是经常蓝屏,最后BIOS中调硬盘AHCI/IDE模式才解决的。

网友:
硬盘模式的问题

网友:
硬盘内存都有可能的哦

网友:
最快、省事、实力的解决办法,系统重新做一下就好了。

网友:
不行,调一下硬盘格式(模式)。

网友:
你还是找一家维修店去修吧

网友:
能进安全模式吗,理论上40G 应该可以用

网友:
硬盘模式改为IDE吧

网友:
重装系统,不要用GHOST

网友:
遇到过一个硬盘在一台机可以正常装系统使用,另一台机就无法启动。用PE修复引导就好了。
你的情况是装完系统重启就不正常,应该是某些驱动导致的吧,进安全模式能否进入?

网友:
先用PE引导修复一下,不行在BIOS内调整硬般模式,若还不行最后换一个硬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