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围观下意大利电源吧。

楼主(2015-09-12):
第一次见到重量达到10斤的意大利生产的电源。看看做工。转换效率我在网上查了下,达到95%。ROAL牌子

网友:
电容好像鼓了吧

网友:
电容没鼓包。

网友:
+12v 13.0A
+5v 65.0A
+3.3 100.0A
-12V 1.4A
+5V  5.0
+3.3 8.0A

网友:
哎呦,好东西呢,用料就是扎实,从焊接工艺到零件的参数都是有板有眼,真是不可多得的好电源!

网友:
在收废品那看躺在角落里吃灰,我一拎死沉。再一看标牌,12V,3.3V,5V这几个关键数据吸引了我。仔细一看。NND,竟然是MADE IN  ITALY.老板看我喜欢。2元一斤卖给我。扔称上10斤。二话不说掏钱!回家特别研究了下。双层结构。可以交流供电,也可以直流供电。真开眼界了。大电容是欧洲生产的110度的CE-FHS电容

网友:
好东东,楼主捡到了......

网友:
在什么机器上使用的?

网友:
电源是好的 么

网友:
用料的确不错,看这输出电压,不会是ATX电源吧?

网友:
做工用料确实很不错

楼主的技术精神值得赞! 看着好 研究下 !

网友:
这用料还真的够扎实,舍得花成本,

网友:
这电源那么多的散热片,没看见风扇啊?

网友:
2元一斤是好的吗,如果是好的赚大了,就算是坏的,如果修好了也赚了,

网友:
好东西都是自己用!!市面上有设备随便秒

网友:
弱弱问一下,楼主是大陆人吗?

网友A:
不知道输入电源是多少V的,国外有的地方是用110V的吧

网友:
真是好电源,做工用料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输入电源是多少V的,国外有的地方是用110V的吧

200----240v图片上有

网友:
楼主的电源是ATX电源吗?大约那年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