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很简单又很难的问题

楼主(2015-09-12):
今收到一台HP笔记本 型号:HP CQ40 ,开机使用自带屏幕花屏上下抖动,外接显示器一切正常,我拆机量了下自带屏幕的供电引脚,基本正常,我是新手嘛 一切都是凭感觉,于是淘了一个屏幕,外接正常应该说明主板显卡没有问题,前辈们你们说屏的可能性大吗???

网友A:
CQ40的屏容易坏,显卡也是容易坏的。……。

网友:
你拆出来看一下 是不是LG的 WX3屏幕  如果是 那就是屏幕坏了呗。。。

网友:
a   啊 还分这个型号啊 ,是三星 的屏 前辈

网友:
引用 网友A:
CQ40的屏容易坏,显卡也是容易坏的。……。

没有现货可以测试  所有只有买一个啦  后天就有答案啦,好了之后分享下哈

网友B:
外接正常不见得说明显卡就正常
不过你的这个 屏 屏线 显卡都爱初问题 既然已经定屏 祝你好运

小小菜鸟, + 5 很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接正常不见得说明显卡就正常
不过你的这个 屏 屏线 显卡都爱初问题 既然已经定屏 祝你好运

谢谢亲 的祝福 我也只是碰碰运气啦 希望好运吧

网友:
希望你能一步到位找到问题吧

网友:
谢谢前辈的祝福

网友:
像楼主说的情况的确屏坏的可能是很大了,希望屏到后一切正常。

网友:
先从屏线入手,再考虑屏才是正道。

网友:
望屏到后一切正常

网友:
屏问题  这机器用LG的屏比较多

网友:
手上有屏  换一个试试那是最好了 ,就知道哪里问题了。

网友:
看故障现象不排除屏的问题,只是没有再进一步检测就订屏,有些冒进了。

网友:
不一定哦,CQ40 显卡也爱坏啊

网友:
这种不好说哟。屏和显卡都有可能的

网友C:
就是屏坏的  闪屏门!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比较大,当然不排除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屏坏的  闪屏门!

真的吗 那就太好了 ,谢谢前辈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