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0,板号LA-4111P,充电问题。

楼主(2015-09-12):
先插适配器,在装电池可以正常充电,先装电池在插适配器就无法充电,识别不了适配器。求指教。这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查适配器检测是否正常

网友:
先排查ACIN  试试

网友:
那就在故障状态下测适配器检测多少?

网友:
要是我就果断换掉PQ102!

网友A:
是不是电池有问题呀

网友:
把那MOS管换掉试下

网友:
保护隔离看看吧电源切换

网友:
查适配器识别输出脚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刷个 BIOS看看 楼主 EC的

网友:
换个质量好一点的适配器试一试这款机器挑适配器我碰到过,不行再看EC

网友:
跟BIOS没关系

网友:
看看适配器的检测信号,还有看看电池接口

网友:
看看acin正常吗?

网友:
有BIOS我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池有问题呀

还在  正通 做吗??

网友(2015-10-13):
你是怎么先插适配器后插电池呢

网友:
给电池充电的正常电压是3.3V  你怎么量出了19V?
充电芯片有问题?